[电源] 拆个爬楼神器的电池组维修

楼主(2023-03-12):
客户送来维修 不能充放电,铁家伙拆了螺丝抠出来电池组,典型的48伏电车的电池组,测量电池都是好的,电压内阻也都可以,唯一问题就是我发现都是拆机电池组合的,电池潮气很大 测试 保护板没反应 ,换个大功率板子,换排线焊接时候电池组滋滋的水汽,完事风强加热烘干 凉置一晚上 第二天又吹了下热风 最后贴青稞纸 封热缩膜,收费80元

楼主:
图片继续发上来。

网友:
电池组使用电车的的确是比较方便

网友:
很多保护板质量不过关

网友:
看来是潮湿损坏了保护板。

网友A:
楼主说话太含蓄,这哪是受潮,这是进水了呀

网友:
受潮也会这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话太含蓄,这哪是受潮,这是进水了呀

w这次给贴了防水标签 遇水变色

网友B:
都生锈了,还能用吗

网友:
受潮不可能这么大水汽吧?应该是淋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生锈了,还能用吗

不厉害 问题不大 除潮后继续用

网友:
好多地方都生锈了,这是进水了啊,要交待一下,不然会出问题吧

网友:
这么多的锂电池,续航能力应该比较强

网友:
总觉得这种电池组安全性存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继续发上来。

这玩意怎么爬楼?

网友:
前两天听楼里咣当咣当响开门一看给楼上送货就用爬楼机就是放大的手拉哪种三轮的车一样头次见这东西

网友:
还别说,这玩意儿上楼搬大件省时省力

网友:
一直不知道这种18650的电池怎么看单节电池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