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吸顶灯Yeelight月光模式闪烁,日光模式正常。

楼主(2023-03-12):
昨天看到论坛有人修好了这个灯,于是手痒痒,又把自家的灯拆下来了。研究了一番。
表现为,日光模式下正常,CW灯WW灯都亮,月关模式下会有闪烁CW灯不亮,只有WW灯会亮,而且亮度比较低。

这部分有啸叫声音,电流小的时候,没有声音。灯光调亮就有了。

坛友的是LED 驱动芯片烧了,我的应该不是驱动芯片,CW WW两路的外围电路都测了,数值基本一致。
数据手册上写着 Top Mark: AZTxyz (device code: AZT, x=year code, y=week code, z= lot number code) ,
意思就是AZT就是SY8745FCC,后面的就是年,周,批次。

驱动芯片SY8745FCC的CF 脚经75K 电阻连接无线模块的5#(CW冷白),6#(WW暖白)。只有万用表也没有测出来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SY8745FCC已经买了,但是感觉它的问题几率很小。有坛友来帮忙出出主意吗!!

楼主:
小米Yeelight极光吸顶灯故障,白光微亮,黄光正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12837

找到了新方法,试试灯珠。。

楼主:
白光轻微闪烁,
可能是白光的某个灯珠坏了。
首先要判别是驱动板坏还是灯盘坏,  方法, 把灯盘上2个插口对调一下, 看下白灯能亮,就是驱动有问题, 不亮,就是灯盘坏了。  多半是后者。   如果有LED测试仪,直接测灯珠即可。

楼主:
转来转去,又回到坛里,,17元钱可以网购,220伏旧的拆机永磁碳刷电机,拧下转轴可测试灯板,或者找台促销款包邮微风夹扇,拧动风扇转子。两颗促销款工频变压器,把低压侧接在一起,先变成低压,再变回高压接在灯板。1比1绕组隔离变压器也行,可惜没有饮料瓶盖大小迷你款,比手掌大的需要加限流电阻也得小心触电。

楼主:
这个灯盘,是每3个灯泡为一组。在线侧脸WW+  WW-,电压23V一下会闪烁。但是换成线性直流电源21.5V 为最低亮度,肉眼可见的亮度,即使调大电压,也不会闪烁。
没修过LED 灯,很多知识都不懂。

补充内容 (2023-3-17 11:06):
经过更换灯组,确认不是LED 灯珠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灯珠不良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现在排除灯珠了。。我互换了灯组线。。晚上开灯,用的月关模式,,是白管发光,也会闪烁。。再加上白天用电源调电压没有闪烁,完全可以排除灯珠了。应该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易来吸顶灯家里两个,目前还健康。。。换板我懂,其它的搞不来哦。
闪烁我推测是电流一会有一会无,现在的LED都是恒流形式的。就是说电流小的时候就东窗出事了。电流大的时候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来吸顶灯家里两个,目前还健康。。。换板我懂,其它的搞不来哦。
闪烁我推测是电流一会有一会无,现在的L ...

我家是Yeelight皓石星空版的,,一套4个。。这个坏的用的仅次于客厅灯,其余两个用的少。孩子小,晚上都是用月关模式,相对暗一些。。只要开日光模式,别打算让孩子睡觉,一直玩。。经常用小爱调10的亮度,还是比较柔和。怀疑一直低电流使用,造成哪里损坏了。。

楼主:
现在想想,,,按个功率小的就好了。。。

楼主:
更换LED驱动芯片SY8745FCC,问题依旧。

楼主:
Yeelight 皎月LED卧室吸顶灯星空版之RT7300B电路手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64&fromuid=1512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