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西数硬盘—对比10年前西捷硬盘看技术

楼主(2023-03-12):
一个2013年的西数硬盘读盘不稳定,拆下电路板看看

磁头组件的排线触点!

锈得没有一点金属光泽

用表试了一下根本不通

对比2003年的西捷,人家可是比它还早10年,触点亮晶,这个是不是就是西数硬盘爱坏(个人感受)的原因!话说,现在的苹果充线触点也由金色升级为银色,那条触点再也不会烧损了

橡皮处理,不要忘了把盘身的触点,电机的触点一并处理,

处理后,一定要涂抹一层薄薄凡士林

硬盘就好了!

对比现在的硬盘2022年12月产的

触点就很亮,不知道是升级了技术,还是未氧化。

网友A:
这TM是碳吧,金属触点怎么会这样,另外要易损也是希捷坏得多,只是2003年所有硬盘都比2010年后的强得多,后期的硬盘爱坏磁头,听声音就不一样,2020买了个企业级,音色和9x-05年的一样,后期的家用盘就静音,你说为什么

网友:
现在的硬盘,这种触点的没有了吧。

网友B:
应该是涂层,具体是啥,还真说不了,有点像碳!
当时估计希捷想着是高科技,结果使得其反

网友:
看着都差不多。

网友:
拆修西数硬盘—对比10年前西捷硬盘看技术

网友C:
都刮了,弄一层锡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现在新出的机械硬盘容量加大后感觉没有以前的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涂层,具体是啥,还真说不了,有点像碳!
当时估计希捷想着是高科技,结果使得其反 ...

你看懂文章了吗?楼主说的是西数的触点已经氧化发黑,希捷的还亮闪闪。过了你的眼变成希捷想着高科技使得其反!你真会黑,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懂文章了吗?楼主说的是西数的触点已经氧化发黑,希捷的还亮闪闪。过了你的眼变成希捷想着高科技使得 ...

个人感觉在我手里,西数的盘爱坏,经常有坏的,而希捷的盘,坏的就很少!不知道是不是样本的数量不够多,不能说明问题,这块希捷盘已经20年,触点还是很亮,用万用表通断档一点,声音干脆不拖拉,说明接触非常良好。而西数的在擦之前基本电阻无限大了!说明这根本不是什么涂层,就是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TM是碳吧,金属触点怎么会这样,另外要易损也是希捷坏得多,只是2003年所有硬盘都比2010年后的强得多,后 ...

恕我无知,没听说有涂碳的技术,这东西用万用表量是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懂文章了吗?楼主说的是西数的触点已经氧化发黑,希捷的还亮闪闪。过了你的眼变成希捷想着高科技使得 ...

我又不是希捷厂家,纯属技术讨论,有啥颠倒黑白呢!哈哈哈,贻笑大方

网友:
以前买的一个希捷单碟250G,前两年才坏的,估计放久了没用而坏的,10年前买了个西数500G,用了几天就不认盘,后面拿去换了个。以前的神舟笔记本用的120G日立还是东芝盘忘了,老是无任何征兆就突然挂了。我的老笔记本之前换了个日立1T的,用了一年就有坏道了,后来屏蔽掉坏道当移动硬盘用了没多久就彻底OV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在我手里,西数的盘爱坏,经常有坏的,而希捷的盘,坏的就很少!不知道是不是样本的数量不够多, ...

西数的 盘最容易坏,为降低成本电路板都是偷工减料舍不得用沉金工艺触点非常容易氧化发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恕我无知,没听说有涂碳的技术,这东西用万用表量是不通的!

有碳的,但是这里不合适,那玩意确实不容易测通,实际上连保证正常接触都是问题,要非常大压紧力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碳的,但是这里不合适,那玩意确实不容易测通,实际上连保证正常接触都是问题,要非常大压紧力才导通 ...

新的西数硬盘就很亮,不知道是不是技术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刮了,弄一层锡是不是更好一些?

锡这东西好吗?下次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2个都不好,焊盘都是喷锡工艺,只可能2者的存放环境有关。早期镀金的才更好,那种40g/80g/xxxg的盘子放现在焊盘也是金灿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