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OPPLE地漏OP-D1201U-BS附地漏选购攻略

楼主(2023-03-12):
近期在欧普照明官方旗舰店买了一款OPPLE不锈钢拉丝干湿通用地漏经济款,型号:OP-D1201U-BS,单价19.9元包邮。盖板及主体为304不锈钢材质,阀芯、过滤网为ABS材质,单个重144g。做工看着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官网介绍

实物

OPPLE不锈钢拉丝干湿通用地漏经济款,型号:OP-D1201U-BS。盖板及主体为304不锈钢材质,阀芯、过滤网为ABS材质,单个重144g。

执行标准:GBT 27710-2020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0年第17号公告,GB/T 27710-2020《地漏》国家标准于2020年7月21日正式发布,实施日期为2021年2月1日。
本次发布的地漏新国标较旧版本主要变化:增加了防臭地漏、同层排水地漏和陶瓷地漏等新材料、新结构、新功能的技术指标;同时对排水流量、密闭性能等消费者重点关注的核心指标进行了质量分级。

盖板和主体采用卡扣式防踢落设计,卡扣对齐后,才可以取下盖板。

盖板及主体为304不锈钢材质,盖板正面边角空位很光滑,背面有毛刺。

阀芯:重力偏心内芯,ABS材质,和主体采用卡接式连接(貌似这里连接缝处缺少了一个密封圈);装入主体后,向下按压即可卡住(注:常见的还有一种阀芯采用的是螺纹连接方式,个人觉得,这种卡接式的连接方式实用一些,主要是阀芯出现故障时,相对便于取下更换)。

采用重力偏心式密封结构,根据重力杠杆原理,实现快速排水,避免逆水、返臭。

相关链接:

附:地漏选购攻略
一、地漏怎么选
地漏是连接排水管道系统与室内地面的重要接口,作为住宅中排水系统的重要部件,它的性能好坏直接影响室内空气的质量,对卫浴间的异味控制非常重要。而且地漏埋在地面以下,且要求密封好,不能经常更换,市场上各种各样地漏品种繁多,因此选购优质的地漏尤其重要。
选择方法:
1.看功能
地漏可分为普通地漏和洗衣机专场地漏,洗衣机专用地漏是在地漏的中心部位多了一个可以取下的圆形盖子,可以把洗衣机的排水管直接插进去,也不会影响地面上的积水的排放。
2.看材质
现在市场上一般有主要有铸铁、PVC、锌合金、陶瓷、铸铝、不锈钢、黄铜、铜合金等材质。其中不锈钢和铜合金地漏价格适中,美观,耐用;黄铜地漏各方面性能最为优秀
3.看下水速度
地漏中的空间大,而且水流没有阻碍的地漏下水快,购买时可以酌情选择。
4.看防臭效果
防臭地漏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水封地漏的历史最悠久,缺点就是必须要在有水的时候有效果且存水易滋生细菌。所以最好是选择物理防臭和深水防臭相结合的地漏。物理防臭通过水压和永磁铁来达到开关密封垫,从而达到防臭的作用。
5.看防堵效果
卫生间的下水难免混着头发之类,所以地漏还要选择防堵塞的。
6.看下水速度
中间的管粗,而且水流没有阻碍的地漏下水快,购买时可以酌情选择。
7.看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可以提高地漏的抗腐蚀性能和美观度,在抛光后的地漏表面用电镀或其它工艺附着一层保护膜,有拉丝面、古铜色、铜本色等,可根据自家装修风格和预算选择适合地漏。
注意事项:
台盆下面的排水管处如需使用地漏排水,则要选用洗衣机专用地漏。提醒安装工人把不同种类的地漏安装在相应的位置,普通地漏和洗衣机地漏的安装位置弄错的话,会带来很多不便。

二、地漏选择要确认好下面这些问题
1、一共需要几个地漏,装在干区还是湿区,这个是根据水量多少确定的,超过5天没有水的算干区。
2、是否移位,下水口如果不在原来预留的位置就叫做移位;移位会对地漏内芯高度造成影响,做了移位的话建议选择超薄的。
3、是否有存水弯,这点会影响到防臭效果;没存水弯就买带存水弯的,有存水弯还买个带存水弯的,导致没法下水了。
可以先看看自己家的卫生间是哪种排水?卫生间一般有两种排水方式:隔层排水和同层排水,简单来说,卫生间地面和其他地方地面高度差不多,抬头就可以看到楼上的排水管,这种叫做隔层排水。卫生间下沉于其余房间约30公分的情况叫同层排水。
4、预留尺寸,一般地漏的面板尺寸是10cm.
5、管径,一般是50管,但也有40管和75管。
注:地漏的选购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通用的:GB/T 27710-2020(偏重材料和工艺);还有一个是:CJ/T 186-2018(偏重施工)。一般的产品,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合格的,质量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不是越贵越好。地漏并不是选择铜质的就可以不返臭、下水快,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漏。干区想要防臭要买机械性的地漏,湿区的买机械的,长时间碰上水很容易损坏,可以考虑买干湿两用的。选择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和装修师傅咨询清楚,配的好了才会湿区排水畅快、干区不会返臭、不用担心溢水。另外地漏安装时,建议采用回字切割,保证地漏为最低位置,下水更快;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平面安装地漏,这要看个人需求来定。

三、地漏选择注意事项
1、水封是有水封地漏的重要特征之一。选用时应了解产品的水封深度是否达到50mm。侧墙式地漏、带网框地漏、密闭型地漏一般大多不带水封;防溢地漏、多通道地漏大多数带水封,选用时应根据厂家资料具体了解清楚。对于不带水封地漏,应在地漏排出管配水封深度不小于50mm 存水弯。此部件可由地漏生产厂家配置,或由安装地漏的施工单位设置。
2、地漏箅子面高低可调节,调节高度不小于35mm,以确保地面装修完成后的地漏面标高和地面持平。地漏设防水翼环,是为了做好地漏安装在楼板时的防水要求。
3、带水封地漏构造要合理,流畅,排水中的杂物不易沉淀下来;各部分的过水断面面积宜大于排出管的截面积,且流道截面的最小净宽不宜小于10mm。
4、地漏连接方式有三种:承插、螺纹、卡箍。连接口尺寸可按现行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5 、应优先采用防臭地漏,不需要排水的地方可以不设置地漏。一般建筑商留地漏没有设置回水湾不得竣工。
6、选择原则:越重越好!

四、常见地漏种类及优缺点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地漏是三种:不锈钢<铜镀铬<全黄铜的。
不锈钢地漏的优点:不生锈、价格便宜,比较耐用。
不锈钢地漏的缺点:容易变形、耐腐蚀性比较差、容易被刮花。
使用的最多的就是开发商交付的精装房、清水房和自己装修中使用频率比较低的地方。
纯黄铜地漏的优点:耐用、上档次。推荐说有杀菌抑臭的功能,不太可信。虽然铜离子有抑菌的效果,但那么一点铜离子应该是达不到的。
纯黄铜地漏的缺点:价格高。
铜镀铬地漏的优点:算的上是不锈钢地漏和纯黄铜地漏的集合版,也是目前家庭中使用的最多的一款地漏。耐腐蚀、美观、耐用、坚固。
铜镀铬地漏的缺点:镀层掉了很容易被腐蚀。

五、地漏堵了用什么疏通
(一)地漏堵塞的原因
1、还没有用多久的房子,上面的地漏盖子也没有丢,那就很有可能是在装修的时候,有建筑材料掉到了里面。
2、地漏堵住了一些细小的杂物,从而导致地漏堵住,没有办法再正常的排水。比如厨房里的地漏会因为食物的残渣而使地漏堵塞住,而卫生间则一般是头发引起的,所以我们在日常清理中,不要忽略了这些杂乱,要及时的清除掉。
3、还有一种情况是楼上下的邻居有相同的问题,一般是地墙连接的外墙排水主管道被堵塞住了,这也会让水排不出去。
(二)地漏堵塞疏通方法
1、卫生纸堵住了地漏,那么可以买管道疏通剂,把它倒进地漏中,能将卫生纸进行分解,之后再多冲几次水就可以通了,这个方法对于头发、菜叶也都有着不错的效果。
2、排水口以及盖子上如果有着过多的污渍,那么也会引起堵塞,这个时候,要把盖子和排水口的污渍都清除干净,尤其是那种盖子上有小镂空的,更要细心的清理,把它们都洗通畅了。
3、在角筏处接上一条长度足够的软管,再把软管放到地漏一直碰到堵塞的地方,再用毛巾把地漏口堵起来,打开连通于软管的水龙头,压住地堵塞毛巾的地漏口,别让水回流出来,这个方法是用于把管道给冲通了。
4、一般地漏堵塞住的地方,是在弯头处有东西卡在了那里,我们可以用铁丝勾探到弯头的地方,对于头发堵塞住的地漏这个方法能明显的解决,如果是一些大件或是块状的东西堵住了的话,这个方法就用不了。
5、厨房里的地漏除了残羹外,还有油脂过厚这种堵塞的原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苏打加醋疏通法来溶解油脂,先把半杯熟苏打粉倒入下水道中,再倒半杯醋进去,苏打与醋会形成化学反应,过一会有了反应后,再大量的冲水,这样子就可以去除掉黏附于管道的油脂物质。
6、还可以运用压力和吸力的作用把管道内的堵塞内给冲掉,这就是圆木疏通法,准备一根直径比排水口小一点儿的圆木,再在水池中放一定量的水,将圆木插入到水管口中不间断的上下抽动。

网友A:
也买了几套这款的还没换,原来的地漏有啥办法弄下来又不伤地砖?

网友B:
隐蔽工程和半隐蔽工程用的东西买好一点的没毛病,否则后期维修维护的成本会高出不知多少倍。

网友:
楼主买的这个适合湿区用,排水量比较大,一般放在淋浴间用,干区不需要这么大的排水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隐蔽工程和半隐蔽工程用的东西买好一点的没毛病,否则后期维修维护的成本会高出不知多少倍。 ...

我想把你隐蔽起来如何做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把你隐蔽起来如何做才好?

土遁,come on baby

网友:
估计是代工的哈哈

网友:
防臭地漏也要看管道结构的,老管道不适合安装

网友:
对这个没有研究,不过这玩意结构还是越简单越好,越简单才越不容易坏。

网友:
欧普居然开始涉足卫浴行业了?

网友:
这个重力结构的比磁铁的耐用些。

网友:
最拉胯的是重力翻板,几缕发丝就闭合不了,漏臭气加虫子爬出。

网友:
头发是这种地漏的杀手

网友:
卫生间锌合金的快腐蚀完了,也不知道哪一天它会完全归西

网友:
以前用过这样的,后来换了芯,换了塑料的深水封,这个怕头发这类的小东西

网友:
看着隐蔽部位有点粗糙,从我的购买经历看,20块钱还是比较值的

网友:
国产地漏还得看潜水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几套这款的还没换,原来的地漏有啥办法弄下来又不伤地砖?

如果想个人施工,可用裁纸刀片顶住缝隙处大锤砸,然后破坏原地漏面板取下来,装新地漏可在面板缝隙处加点白水泥。找专业施工人员更换的话,就不用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