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单管水位控制器电路

楼主(2023-03-12):
最近工作需要,改进了一个水位控制电路,欢迎大家继续改进,有Multisim14仿真可以下载

网友A:
楼主搞PLC的,逻辑能力很强啊!水位探头用交流电,探头用直流电时间长了容易电解,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PLC的,逻辑能力很强啊!水位探头用交流电,探头用直流电时间长了容易电解,接触不良。 ...

取消探头,带磁浮筒加霍尔才是好的组合。

网友:
S1S2开关关系巧妙,如果用浮球类的行程开关是不是就可以再简化电路。

网友C:
看不懂,像电容的符号是啥

网友D:
K1、K2不知所云,还要5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像电容的符号是啥

这是继电器,第一次见吧?我也是

网友:
问一下楼主,如果停水了,水位还下降到80%以下该怎么处理呢?

一直没水干活,估计水泵要烧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继电器,第一次见吧?我也是

哈哈,有道理

网友:
我会选用液位继电器。
现在有成品水泵控制器。可以双泵控制:双泵互换,某泵优先,双泵同启,过载停机,水干停机等功能,四百块钱,可以控制两台7.5KW的水泵。

网友:
电极不如浮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取消探头,带磁浮筒加霍尔才是好的组合。

你好, 请教一下, 如果每一厘米一个霍尔的话, 一米高度, 这100个霍尔的信号怎么采集比较好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教一下, 如果每一厘米一个霍尔的话, 一米高度, 这100个霍尔的信号怎么采集比较好呢, 谢谢. ...

难道有I2C接口的且地址可编程的霍尔?

网友:
方法比较多,还是喜欢购买成品安装。

网友G:
用过德力西的液位继电器,排水坑排水,但用段时间,探头好像就有问题,水位到了水泵还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过德力西的液位继电器,排水坑排水,但用段时间,探头好像就有问题,水位到了水泵还不工作。 ...

这就是我一开始回复的问题,时间长了探头电解了,要隔段时间清理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PLC的,逻辑能力很强啊!水位探头用交流电,探头用直流电时间长了容易电解,接触不良。 ...

谢谢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K2不知所云,还要55?

在Multisim 14.2里仿真,代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继电器,第一次见吧?我也是

为了Multisim 14.2里仿真,代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