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别人拆下来的一块不锈钢板,我看还有平整的地方,自己用来做外壳能不能用上?

楼主(2023-03-12):
大概40公分宽,3米长的区域是平整的。厚度是0.5mm-1mm。自己做外壳的话,折弯比较费劲吧,而且也没有条件焊接。
有没有坛友用不锈钢做外壳的经验?

网友:
不锈钢手工弯折不好弄

网友:
小玩意儿可以用虎钳,稍微大点就不行了,勉强做出来也丑。

网友:
割成一块块的焊接,比手工折弯好看。

网友:
加工有点难度

网友:
要是有条件焊接的话可以搞搞,要不就帮忙拉到收破烂那去看看?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想都不用想,等离子切割机,折弯机,氩弧焊。

网友:
还是省点劲吧,没有专用工具,难折腾

网友:
7 楼说的没错,没有专业工具很难搞,就是弄平整都难。

网友:
工具不到位是很难整的,没必要非这个劲

网友:
钣金
自己买个台虎钳 和老虎钳 锉刀铁据
然后化身钣金仙人

网友:
我觉得废品站才是他更好的归宿...

网友:
不锈钢不具备什么维修条件

网友:
可以找个能加工不锈钢的地方,花点钱呗。

网友:
做好了比买的还贵,不信你去问问折弯多少钱,激光开料多少钱,氩弧焊多少钱

网友:
自己弄的人工不如买成品

网友:
没有专业技能和专用工具,不锈钢板是很难搞的。

网友:
折弯加工有难度

网友:
要折弯的地方先划线 然后用角磨机过一遍形成各小沟槽 折弯的时候就容易了

网友:
卖废品吧,不锈钢折边要好看应该要先刨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