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磁炉突然宕机,该怎么选零件?

楼主(2023-03-12):
定了个倒计时烧饭,回来发现怎么都点不亮了,拆开发现0.27uF、2uF、5uF三个电容中的5uF外壳爆开了,好像是滤波电容?对应的功率管从外观上来看倒是没出什么问题。

所以准备自己换一个,坏掉的这个是5uF±5%,275v/400v,-40/105/21的,不知道该选5uF 275v的还是400v的?谢谢

https://haokan.baidu.com/v?vid=2751375951653696448
--------------

另外手头还有一个正常使用的美的电磁炉,触摸板的,买来也没怎么用过,标称2100w,实际用功率插座测得最大只能达到1700w多一点。

室温20度左右、1700w状态下,自带的电源线就已经比较热了。上面这个坏掉的,2kw+同样室温状态下,电源线也感觉不到热。
该说是偷工减料太多还是其中一个电容出问题了呢,今天看了太多视频,记不清哪个电容会影响到功率了。

你们的midea电磁炉功率都和宣传相符不?

网友A:
两个耐压都要满足,一个是交流耐压一个是直流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耐压都要满足,一个是交流耐压一个是直流耐压

多谢,那我换家店。有的店买的只标一个压

网友:
275v是交流电压,400v是直流电压,两者是一样的,275*1.414=388.85。

网友:
这个用拆机的,买新的都用不住

网友:
电磁炉不光是它坏了吧,肯定还有其他零件损坏,此5微法的电容是滤波用的,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估计坏的不止这一个,记得多买两个
一个V下有波浪,一个V下是直线,所以275是交流电压,400是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我换家店。有的店买的只标一个压

标一个看一个就好啦,实际一回事

网友:
      我曾帮人修好过一个电磁炉,根据报警代码是这个电容坏了,量了量确实坏了,失容了,还是人家自己到电子市场买的二手电容,让我给我给换了,竟好了

网友B:
电磁炉感觉很难修,测三压后换0.27uF、2uF、5uF三个电容,不行就扔。

楼主(2025-09-16):
@川江号子 @piaoxue20000 #6 #7

买了个BM 5uF 400v的换上了,还是用不了。以前正常时,插电后蜂鸣器会嘀一声,现在也没有嘀声了。

请教一下,除了这个5uF爆掉致不能开机以外,还有哪里最有可能坏掉?谢谢,不懂检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感觉很难修,测三压后换0.27uF、2uF、5uF三个电容,不行就扔。

不想扔,这个是按键微动式的;现在的几乎全是触控的,沾点水就乱跳,买不到我这种了。

拖延症拖到现在才想起修

网友:
估计其他管子也都爆了吧,想办法慢慢检测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扔,这个是按键微动式的;现在的几乎全是触控的,沾点水就乱跳,买不到我这种了。

拖延症拖到现在才 ...

电磁炉也不贵,应该还有按键式的,慢慢找一下,估计你这个坏的不止这三个电容,只不过这三个电容好发现而已,要不找人维修一下看看,如果价格太高,不如买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也不贵,应该还有按键式的,慢慢找一下,估计你这个坏的不止这三个电容,只不过这三个电容好发现而 ...

不打紧,放这里纯当摆弄着玩,家里还有几个能正常用的触控的

楼主:
备份参考

为什么电磁炉IGBT管总爆损?这么检修,才不会再次频繁损坏
原因一:0.3uf/1200v谐振电容,5uf/400v滤波损坏或容量不足。

网友:
保险丝只要没烧断就好修。跨在L,N之间的那个5微法电容没有也可以凑合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份参考

为什么电磁炉IGBT管总爆损?这么检修,才不会再次频繁损坏

为什么电磁炉IGBT管总爆损?这么检修,才不会再次频繁损坏

在电磁炉的维修中,IGBT管损坏比较常见,但更换了IGBT管后,如果没有保障措施,很难保证试机时IGBT管不被再次损坏。本装置可以在维修中,通过接入保护,防止二次烧坏IGBT管。其电路如附图2所示。

电路如附图2,原文没有电路图。

网友:
我的尚朋堂电磁炉标称1800w,烧毁了一次IGBT是因为风扇接线座松脱了,我换了件后直接把风扇线焊到电路板上了十多年了再没坏过,电路板边缘处有一个可调电阻可以改变输出功率的,但调整幅度没试过。换过IGBT或卸载电容后再次通电时在感应线圈上串联个大的白炽灯泡测试免得有其他故障再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