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压力锅不通电

楼主(2023-03-12):
苏泊尔电压力锅不通电,直接拆开

网友:
就这拆了?没下文?

网友:
变压器的不容易坏,开关电源的才爱坏……

网友:
绣不少,看来环境比较恶劣

网友A:
温保断??线圈开路?

网友:
顺着电路查呗 保险 整流啥的 好像还有温度保险

网友:
全锅不上电先查温度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保断??线圈开路?

还别说,我这周接了三个烧温保的。

有一个美的居然装了240度的温保,我奇怪的不是温度错了,而是什么因素干掉了它。。。。   一般电饭锅172。

网友:
连烧温度保险的,请检查内锅是否变形、发热盘是否有脏物、继电器是否烧死了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别说,我这周接了三个烧温保的。

有一个美的居然装了240度的温保,我奇怪的不是温度错了,而是什么因 ...

现在的温保质量下降,大厂也是得过且过

楼主:
直接换了照片中的小板,就好了

网友:
这种锅一般温度保险坏得比较多。

网友:
我碰到一位大神级老乡,他家的电饭锅不但内锅底部没油漆了,是整个内锅内外都是狸花猫毛皮一般的状态,看铭牌只用了3年。温控继电器接触不良造成时热时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