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罗技无线鼠标按键不灵

楼主(2023-03-12):
罗技M330的鼠标按键不好用了,拆开看看

网友:
换机械微动,还不好处理那

网友:
直接换微动。。

网友:
静音微动寿命不行呀,两脚的,没什么可选择,还是只能凯华。

网友A:
这个颜色真靓

网友:
同是这种开关也时有浪灵楼主修好吗

网友:
不兼容那种三个腿的,不然换那种的就行了,某宝上买这种静音微动开关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真靓

说不定盖子是暗色系

网友:
看起来是正品,不是光栈差评!!!

网友:
怎么这种微动呀,一直以为都是长方体的呢

网友:
还是长方形、三角的好替换

网友:
我的一个罗技静音鼠标左键微动不太好用了,超初换一个,结果两边的手感不同,不得以把右边的也给换了,所以最好是淘两个微动回来

网友B:
微动拆开,里面锅仔片橡皮擦一下

网友:
还是g系列用料比较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动拆开,里面锅仔片橡皮擦一下

这种是热铆的,三脚的可以拆,这个拆了就散了。

网友:
现在罗技缩水太厉害啦,光栅滚轮也省啦,传统3脚微动也丢弃啦

网友:
松下的也有这种

网友:
买点正品的大牌微动,直接焊上,又能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热铆的,三脚的可以拆,这个拆了就散了。

可以的,用个合适的针头套一下就行了,再装上也很紧,不放心的点点绿油

网友:
微动开关有些小,更换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