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高手:这个屏幕可以改成摄像头显示屏吗?

楼主(2023-03-12):
偶得一个屏幕,原来是typec接头的,想改为摄像头显示屏,请问能改吗?
手头有模拟摄像头和倒车摄像头。
先在此感谢啦!!!

网友A:
这改摄像头屏幕可惜了,这是热成像的屏幕,你改还不如摆小黄鱼卖了,买个摄像头屏幕估计还赚几百呢

网友:
把这个屏幕给我,给你换一个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B:
你们都是见识过热成像的。。。都没看到摄像头啊。。。
那根线是USB的吧

网友:
果然还是高手如云,大家都说热像仪

网友A:
这显示屏侧面应该有HDMI接口,你实在要改就走网上买个AV转HDMI的转换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不懂的人路过,顺带问一下,热成像用显示屏和普通的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改摄像头屏幕可惜了,这是热成像的屏幕,你改还不如摆小黄鱼卖了,买个摄像头屏幕估计还赚几百呢 ...

谢谢!
现在我这个就只剩下屏幕,没有手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见识过热成像的。。。都没看到摄像头啊。。。
那根线是USB的吧

现在只剩屏幕了。
对的,那根线是type c线,供电是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屏侧面应该有HDMI接口,你实在要改就走网上买个AV转HDMI的转换器就可以用了 ...

谢谢!!!
这屏幕目前就一根type c线

网友:
估计难,USB口的摄像头需要驱动

网友C:
接USB口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USB口的摄像头。

USB摄像头需要驱动吧

网友A:
楼主实在要改,我建议楼主把屏幕拆开看看这四根线接在主板哪个芯片上,就知道这四跟线什么意思了(USB,模拟,还是其他什么信号),还有把屏型号标签拍个照片,我也可以给你推荐更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改摄像头屏幕可惜了,这是热成像的屏幕,你改还不如摆小黄鱼卖了,买个摄像头屏幕估计还赚几百呢 ...

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实在要改,我建议楼主把屏幕拆开看看这四根线接在主板哪个芯片上,就知道这四跟线什么意思了(USB,模拟 ...

首先非常感谢!

这个屏是全密封的,不太好拆,还是采取1楼坛友建议,这个出了,另外买个10寸的屏幕好了。

网友:
改了确实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