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一体式点焊机,有玩过的说说?

楼主(2023-03-12):
真能搞定0.2的?

网友A:
太危险了,见过有人晒,拿在手里就冒烟炸开了

网友B:
还是法拉电容的吧,总感觉电池不耐艹

网友C:
最大就那么点,800挡又怎么样

网友D:
基本都是吹牛的,现在不吹的反而少见了

网友:
还真没有用过这样的

网友E:
整点小活勉强,大用几乎别想

网友F:
前阵子问过坛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就那么点,800挡又怎么样

要是想调节脉冲宽度,八万档也木有问题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危险了,见过有人晒,拿在手里就冒烟炸开了

应该是伪劣电芯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法拉电容的吧,总感觉电池不耐艹

要说耐艹的应该是变压器款式的吧,整个1000W铜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就那么点,800挡又怎么样

噱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吹牛的,现在不吹的反而少见了

现今不吹牛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点小活勉强,大用几乎别想

大活要法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阵子问过坛友,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垃圾

垃圾也有用处

网友G:
变压器的耐用,电容的效果好,电池的便携,自己选吧

网友H:
8档功率就足够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8档功率就足够多了吧?

实际上3档都够了,80用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的耐用,电容的效果好,电池的便携,自己选吧

有技术的锡焊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3档都够了,80用不过来。

我自己diy的变压器型的,延时模块改的旋钮电位器,0-2秒无极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