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X580拆机改造HDMI接口抄作业感谢苏州熊猫

楼主(2023-03-12):
费劲千辛万苦掉了一个点结果找半天飞了个线

网友A:
看你买带孔的HDMI座,以为尺寸对了,结果截断了。

网友:
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不明白

网友:
你这个卡多少钱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买带孔的HDMI座,以为尺寸对了,结果截断了。

网友:
本来我也想买个矿渣自己加口的
想想年老色衰 眼花手抖的  算了吧
马宝上淘了一块接口齐全的 凑合用吧

网友B:
淘宝上看了下涨价了

网友:
还要焊上HDMI插座以及对上色标的贴片电阻电容,贴片的器材不算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看了下涨价了

磨改的多了,卖家提高了矿卡的销售价。

网友C:
哥们这个难度大不大,我有一块Rx470华硕的,买了144显示器不支持,也想加一个

网友(2023-04-12):
DP也加上
DP口要焊的元件比HDMI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这个难度大不大,我有一块Rx470华硕的,买了144显示器不支持,也想加一个 ...

在0402的规格里还是挺简单的 焊盘比0402还长一点 有操作空间
比刚好0402难度低不少 说的就是MS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