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字电压表头改电流表

楼主(2023-03-12):
手里很多电压表头但是没有电流表,就想着改成电流表
原理都一样,测电压信号而已
先找到芯片的输入脚,直接输入1~3V的电压看显示数字
发现有些只能显示0~40.0,有些33.0,有些99.9,都不一样
说明芯片的采样比例不同,范围小的的输入1V显示十几,范围大的输入1V显示三四十。
这个输入1V电压,它显示16.8,也就是大约60mΩ采样电阻流过1A的时候刚好显示1.00
然后找3个20mΩ的康铜丝串联,因为焊接误差,显示电流比实际大了一点点
这时可以并联一些小电阻来减小误差

楼主:
改造完成后精度马马虎虎,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用,,但线性度不是很好,没有专门为电流写的程序表头精确,也无法修改芯片里面的误差参数。

网友:
可以改,但是精度不好,最好还是用电流表头方便

网友A:
买的现成的电流表精度和线性都不咋的。。。

网友:
康铜丝不是可以加锡和钳子夹校准吗

网友:
自己改表尴尬的就是要找一个准的对一下表
可惜我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现成的电流表精度和线性都不咋的。。。

表头线性问题是和内部芯片程序算法有关低价表头都如此。

网友:
看来还是老实点用电压功能就好了

网友:
粗用这个精度差不多了

网友:
太麻烦了,精度也不好

网友:
手艺不 错,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用挺 好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
挺好的,至少折腾出个成果。。

网友:
买过二合一的表头,电流档线性很差,只能参考。

网友:
不求精度的场合可以用用

网友:
有这个精度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用贴片合金电阻美观点吧

网友:
构思比较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