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捡的万用表并改造

楼主(2023-03-12):
很久以前捡了一个万用表,外观完好,换了电池功能也正常,于是一直用,后来塑料外壳质量还是不行,插口破了,干脆直接把线焊到里面了。

楼主:
突然发现分流线上有一个压痕,这个是充当保险的意思?

楼主:
有个电池符号,开始出现在二极管档位,电压档没有,还以为是提示表笔有电压,后来发现所有档位都有,应该是低电压提示

楼主:
有意思的是,这么低端的边,拨盘很好用,没有出现优利德的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分流线上有一个压痕,这个是充当保险的意思?

这个是过大电流的,要是把这个当成保险的话,估计表都能干冒烟

网友:
这种货色新的也就十几块钱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分流线上有一个压痕,这个是充当保险的意思?

压痕是电流校准调试来的

网友:
这个东西也能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痕是电流校准调试来的

那说明这个小表还挺讲究的

网友:
低端表,塑料也老化的快呀。

楼主:
由于这个表是专门用来测试电瓶的,所以并联了一个3.3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分流线上有一个压痕,这个是充当保险的意思?

校准电流分流器阻值弄的吧?夹扁了等于减小导体截面积阻值增大。

网友B:
压痕是调整分流电阻的阻值(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痕是调整分流电阻的阻值(加大)

我以为是压细了如果电流太大这个位置断开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也捡得到。

网友:
压痕是为了修正精度的,微调电阻值,剪一下阻值变大,有的是在上面焊一坨锡,那个是减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也捡得到。

还有500表,可惜不带表笔和电池

网友:
不错啊,现在廉价表的拨盘都不行

网友:
这一段见了好多破万用表,感觉杂牌质量真的差

网友:
这种应该是牛屎颗粒,没有改造的必要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