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关于魔改BBS切片V1.4.5在RRF固件上不能运行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3-03-12):
今天开机打印,发现用魔改版本的BBS切片,在RRF固件的机器上不能运行。说工具头没有定义。

之前cura切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对比了一下,发现就是切片文件开始位置少了一行 T0

已经将相关情况反馈给魔改BBS的作者了。希望下一版本可以修订

现在的解决方案是在开始脚本里面增加一行
T0

就行了。类似下面的样子

楼主:
BBS就是最近大热的拓竹打印机用的切片软件,使用起来十分省心。原本只能专机专用的,大佬把它魔改了一下,弄成了通用版本,基本上常见的打印机都可以用。

对魔改BBS切片有兴趣的,可以入群跟群主切磋一下
850738823

网友:
这还不算啥!我见过把挤出机逻辑定义成 A0/A1的 文件切换的时候代码是A0,/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