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大神知道这个固态的开卡短接点吗?

楼主(2023-03-12):
朗科N500S 240G要重新开卡,拆开发现是SM2258XT+5片Intel 29F32B2ALCMG2,但是看板子上的5对通孔没有标注,不知道ROM短接点是哪一组,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已经很明显了吧?
如果你还不知道,我怀疑你在水贴

网友:
本想告诉你,还是你自己试记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明显了吧?
如果你还不知道,我怀疑你在水贴

真不知道,没玩过开卡!

网友:
这个太明显了,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一般没有标注的话先找特别显眼的,不是的话再一个一个试

网友:
随便试试呗,,又坏不了

网友:
单独那一对,谁用谁知道。

网友B:
我掐指一算,应该是这两个。

网友:
你手指边上

网友:
单独两个孔就是短接

网友:
要大胆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掐指一算,应该是这两个。

谢谢坛友,我试试!

网友C:
记住一个规律,所有的ROM接点,都是1个方的+1个圆的,而且一般是相邻的,除了建兴,建兴是T+G。即使不确定,多试几次,试错了也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住一个规律,所有的ROM接点,都是1个方的+1个圆的,而且一般是相邻的,除了建兴,建兴是T+G。即使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