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一个没输出的监控电源

楼主(2023-03-12):
保险没烧,电容也没鼓包

网友:
太脏了,清理并检查背面电路板

网友:
我去,这黑乎乎的都看不清零件。

网友A:
啥数据也没有,难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数据也没有,难以判断。

他是让你掐指一算

网友:
明伟12V的29A好像也不贵吧,自己还有好几个,做工比你这个好点

网友:
电源黑乎乎的要是修不好就拆件用

网友:
集中供电的监控电源,以前用过后来不合算现在用POE交换机供电

网友:
要先清灰,这电源功率也不大吧。。

网友:
先清理灰尘,再测测300V电压有没有再说。

网友:
想请大家看灰哩,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让你掐指一算

掐指一算,唉,电源停振了。

网友:
这灰尘真不小啊

网友:
太黑了吧,打扫

网友:
用自来水洗洗后,可能就好了估计没振了。

网友:
断电粗量一遍,启动电阻重点,大管坏了就扔了

网友:
这一层灰,满哪都短路啦!电源不起震啦!

网友:
电源不错自带防水

网友:
这电源和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