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补一个304不锈钢盆

楼主(2023-03-12):
一般说盆都说304的好,201的不好,很少有办法知道有没有杂质,以前有个机加工的朋友说有的钢材原料不好,杂质多,容易蹦刀,杂质这个问题太难控制了。好在不锈钢用专用助焊剂和焊锡很容易就焊上了。这个盆只接水,不放食品,所以也不用管焊锡污染。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A:
304会发生点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会发生点蚀的:

你是说不锈钢和焊锡之间?补一补在用几年,盆本身挺厚的。

网友:
201不锈钢 不是304

网友B:
红圈里,也差不多要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也差不多要穿。

这么专业,这个盆补焊过一次了,最近有漏水再补一下,别的盆,锅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现象,我以为是盆的质量不好,难道是304的正常现象?

网友C:
不锈钢用专用助焊剂也拍张照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用专用助焊剂也拍张照片就好了。

就是什么锌的那种,特别普通

网友:
氯化锌助焊剂

网友D:
我家领导 如果补这种洞洞-直接是用铜钉打上 敲平,不用焊锡。我的水平-只能在旁边溜着看......

网友:
我用那铁锈还原剂 焊这不锈钢好焊, 说白了就是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领导 如果补这种洞洞-直接是用铜钉打上 敲平,不用焊锡。我的水平-只能在旁边溜着看...... ...

针眼大小,如果用铜丝还得扩大,主要是烙铁就在手边,方便

网友E:
最好不要用了,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不要用了,又不贵

要说贵大概也就是半斤草莓的价,但是能修就扔了总觉得可惜。

网友:
用点焊机点一下行不行?

网友:
CL离子 点腐蚀 06CR19NI10

网友F:
我觉得这种小针眼用点焊机点一下应该可以、剪一点镍片或不锈钢丝或铁丝放眼上、对焊模式、溶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种小针眼用点焊机点一下应该可以、剪一点镍片或不锈钢丝或铁丝放眼上、对焊模式、溶焊上去、 ...

估计也是手头有啥用啥,啥都没有就用路边摊的铝箔胶带。我是用烙铁方便,如果有氩弧焊点一下应该更好,就怕小洞修成大洞。焊接电池的点焊不行吧,秒不了那么准。

网友:
超市9.9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