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收了台索尼srf m97收音机,不开机,查电路,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2023-03-12):
开机按钮掉了,补焊好了,电路其他地方还是有问题。现在怀疑开机回路部分,断电延时小电池部分有点问题。没看明白这个小电池是怎么断电延时的。

网友:
收音机挺小巧,看着不 错

网友:
线路图好复杂。

网友:
后期产品,不错,可惜夕阳无限好

网友:
图都可以找到,不错。

网友:
这种修好的概率不高吧...

网友:
什么型号,建议在标题注明

网友:
不通电,顺着电池和开关跑线路,应该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
带液晶显示额

网友:
怎么这么多焊点是黑的

网友:
小电池有电不

网友:
断电延时用在收音机是有啥特殊用处?关机后声音线性降低?

网友:
看着屏幕像OLED的,不会是屏幕老化显示亮度低不显示了吧!

网友:
感觉进过水了,很多元器件坏了

网友:
应该有升压电路,重点查查。这种机器有的是专用芯片,就是知道哪个坏了配件都很难买,除非有另一台。

网友:
这东西感觉是腐蚀了,楼主要是不折腾的话,我想收回来捣鼓一下

网友:
还带显示屏 索尼的收音一直都不错

网友:
不通电,顺着电池和开关跑线路,应该不是很复杂

网友:
这种数调机出问题不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