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捡来的电扇惹出来的问题-不知道这个电机为啥不转为啥转......

楼主(2023-03-12):
垃圾箱边捡一个遥控落地扇,

两个故障一是转得慢(1.5UF电容只有约1UF了),
二是不摇头(摇头电机有振动但不转)。
修好了吃灰中。
研究一下摇头电机吧。
网上搜啊搜,什么三相交电流电啊、旋转磁场啊、编码啊、移相啊....没找到我要的。
外观,这个面应该有贴标签可能年久掉了吧?这玩意叫“永磁同步电机”

通电,手摸有明显的振动,线圈通电的那种振动。

轴不转。(图是玩完后装回去拍的,所以卡口看起来是坏的).

撬开,塑料齿轮没有打坏。再通电也只振动不转动.

轴装回去的样子

拆下齿轮,再通电还是只振动不转动。

再撬,撬下的盖子忘了拍,见后面全家福。
通电,中间黑色的”磁铁“(我以为是磁铁)振动,轴也晃动不转。

取出”转子“

拆开转子,黑色的是磁铁?转轴跟磁铁没有连接,轻松拿出

定子,底部有一塑料垫。再通电当然啥也没有了哈。

原以为定子很复杂,拆了就是一个匝数非常多的线圈。
没错就是一个且只有”一个“线圈。

全家福

我就奇了怪了,这玩意是哪里坏了呢,为什么不转了?
没坏的时候为什么能转起来呢?
还望坛里的内行高人科普一下。

#
#
#
24楼一并致谢。
谢谢。

网友:
线圈好着没?

楼主:
原先没断路,也能通电的哈。
担是现在没好了。
已经全部拆散了。

网友A:
好像叫爪极式电机
上电看看磁铁转不转.
塑料轴是粘在磁铁上的,脱胶了。
加电磁铁转动带动轴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叫爪极式电机
上电看看磁铁转不转.
塑料轴是粘在磁铁上的,脱胶了。

试了的,磁铁只抖不转。
塑料轴与磁铁的间隙有点大,是不有点费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的,磁铁只抖不转。
塑料轴与磁铁的间隙有点大,是不有点费胶水?

粘上塑料轴与磁铁 估计就能好,
磁铁脱离塑料轴,吸在铁壳上 线圈产生交变磁场 所以磁铁会震动
塑料轴与磁铁都有个斜度,斜度压到底 然后缝隙添胶
估计就好了。

网友:
只要线圈是好的,齿轮加油就好

网友:
塑料轴与环形磁铁脱胶了

网友:
就是那塑料轴心断了,塑料垫也是轴心的一部分,黏上就好了

时钟里也是这种,洗衣机牵引机也是

网友:
就是塑料轴与环形磁铁脱胶了。

网友B:
买个新的,这个应该不贵

网友:
跟几块钱一个,可以吊在蚊帐里用的那种原理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这个应该不贵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想买,只想知道原理。
(已经从电烤炉里拆了一个装到电风扇里)。

网友C:
风扇电机没坏不摇头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电机没坏不摇头也没事

已经能摇了,还想知道为什么能摇

网友:
转子中间的塑料和黑色磁铁+塑料垫片,本来是一体的,你擦干净就看出茬口了,
三个粘住一体,合上盖子才能转,否则转子不在中心只是震动

网友:
估计是电容不行了,电机转不起来

网友:
哂哂,你挺有意思

网友:
上面的都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