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hrome浏览器打开时,主页怎么自定义?

楼主(2023-03-12):
就是下图所示,有时会自动把看过的网站保存,不小心删除了结果就没了。我要把有些网站放在数码之家那一排,方便访问。

网友A:
点那个五角星。。。。。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那个五角星。。。。。完成

那个是收藏夹啊

网友:
进设置,改启动

网友:
下个speeddail插件

网友:
找到设置然后在显示收藏夹打钩

网友:
打开收藏好的网站,鼠标拖到你那一排。

网友:
把你收藏好的网站,用鼠标拖到你那一排。

网友B:
新建一个标签页,在右下角有个自定义

网友:
每个浏览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标签页,在右下角有个自定义

新建一个标签页可是右下角没有啊】

网友:
这个学习了,还是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