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极式热水袋加热缓慢修复

楼主(2023-03-12):
故障现象为不热,加热缓慢。厂标功率为350w。此时用表监视加热功率才20w,测量阻值接近无穷大,检查温控器正常,用手触摸袋体,没有加热圆状线圈。由此判定这是一个通过电极加温的热水袋。于是放出锈迹斑斑的电解液,观察已经明显变质失效。先将清水注入内胆,把残余锈液冲洗干净,再倒入等量的盐水替代液,盐水配制比例与加热功率成正比,放入纯净水是无效的。更换后升温迅速,达到原有发热标准。提示电极式热水袋属于早期产品,安全期间,不宜长久使用!

网友:
这种老式的加热时很恐怖。350W可能是型号

网友:
电极式还是扔了吧

网友:
安全考虑不用为好!

网友:
电极式的不安全,靠水当导体,有很大的隐患,建议用定时插座,控制时间,防止爆炸

网友:
电极式的,有气产生,有爆的风险

网友:
这种直接丢了,非常危险,电极是直接接220v电的

网友:
电极也快锈完了,慢慢会漏水

网友:
这种相当不安全

网友:
电极式暖手宝最大的问题是水电不隔离,绝缘完全靠袋身,而且容易胀气

网友:
早就扔了,家里全是固态电暖器了,实在不敢用水的

网友:
这种确实不安全。

网友:
这个新的是多大功率,500多瓦有点吓人啊,这个有那种带夹子的线,加热涨大一定程度自动断电

网友:
电极式的热水袋很危险,还是扔了吧。

网友:
一直觉得这个有危险不敢用

网友:
盐水电解会产生氢氧化钠、氢气和氯气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了。
铁锈不易导电的,可能原有导电物质都变铁锈了。

网友:
不敢用,曾经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