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小女子想入手一个热风枪和电烙铁焊台,请大神推荐,谢谢!

楼主(2023-03-12):
小女子想入手一个热风枪和电烙铁焊台,无非就是平时芯片虚焊加焊(U盘遇到过几次),路由器、机顶盒变砖吹下芯片编程器刷机,这个手贱检经常遇到,请大神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入门级产品,最好200以内搞定,毕竟小老师一枚,谢谢各位大神!

另外开关电源和变压器该选择哪个?

网友:
慢慢学。。我先入手了T12,然后热风枪。。。

网友:
无图无真相,先发个照片证明你是个女子

网友:
我不知道,不要问我,,我和小女子一样半斤八两,我只知道一分钱一分货,最终你还是价格决定购买,

网友:
买个2合1的那种。但是大部分都喜欢分开买坛里以前有人买过鹿仙子,你搜搜看

网友A:
先来二手,练习练习

网友B:
白菜白光+拼夕夕热风枪路过

网友C:
小老师教什么课的?

二百的风枪焊台网上很多吧

网友D:
买个二手的936加拼夕夕热风枪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来二手,练习练习

二手寿命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菜白光+拼夕夕热风枪路过

白菜是一个牌子吗?拼夕夕的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老师教什么课的?

二百的风枪焊台网上很多吧

思政课、思政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二手的936加拼夕夕热风枪热风枪

936有没有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二手的936加拼夕夕热风枪热风枪

拼夕夕热风枪是买焊台的还是?

网友:
安泰信 8586 用了将近10年 听还用的 不知道现在停产没有

网友:
我一个男的一开始也不敢一下买这么多,现在还在用几块钱的烙铁还觉的挺好用,后来碰到个维修师傅不要热风枪了我把我一个40块的显示器和他换了

网友:
白光936 安泰信936或快克936,风枪也选这3个牌子.错不了.

网友:
拼夕夕买热风枪,焊台去咸鱼买原装白光936,一套原装的9成新也就100元,

网友:
先T12,然后热风枪

网友:
拼夕夕热风枪是买焊台的还是?

没有936买926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