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量产成功,插电脑丢失无媒体,无语!!!

楼主(2023-03-12):
前几天弄得贴8片,CH3通道始终不识别,板子没丝印找不准CE电阻,鱼塘找了很多图对比,试出了CH3得电阻,

量产顺利出120G

配置图

结果安全拔除USB后再插入变无媒体,期间更换各种版本都可以顺利开卡,再插电脑连盘符都不出,只有0920A会出盘符
期间网上查案例都没有相似,各种调配置,还是现状,再搞不下去就淘个2246EN板子上

颗粒贴付位置,

网友:
遇到过,不知机理,无耐放弃

网友A:
额,怎么又贴到背面去了,试试设置中只勾选正面的ce和ch,看看开卡结果如何
按老司机的经验,在贴位无把握的时候,贴好一片就看看ce分布图并挑ce和ch开卡,这样可减少失误

网友:
跑一下rtd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怎么又贴到背面去了,试试设置中只勾选正面的ce和ch,看看开卡结果如何
按老司机的经验,在贴位无把握 ...

正面贴的CE可以认,开卡丢CE,没有丝印,CE电阻太难找了,老家没热风枪,要不早下主控量了

楼主:
没有RTD的bin,一直报错

网友:
说不定是颗粒废了咧,只开ch0的ce0看看
我也有2颗8s7d,也是能开卡,开完就丢固件,我是觉得颗粒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