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智能吊篮再升级

楼主(2023-03-12):
之前做的“智能”吊篮。是使用的易微联模块,存在以下缺点。

1.设定的自动化操作完全依赖网络,断网就歇菜。
2.对于卷扬机的运转控制,依靠设定的延时时间,控制精度差。
3.没有安装线控控制。
基于以上缺陷,进行了这次升级。弃用易微联模块,使用esphome编了程序。写入ESP32,所有自动化操作均可完全脱网运行。

用两个干簧管制作了一个电机转动圈数的传感器。电机轮盘上粘了两个磁铁,电机每转动一圈,会产生两个脉冲信号给esp32的io脚用于计数。可以较精准的控制电机转动的圈数。

esp32控制4个继电器,操作电动拉杆和卷扬机

两个行程开关,产生拉杆推到位与拉到位的信号给esp32。

淘了俩个薄膜按键,粘到盒盖上,用于直接在盒子面板上操作。

5D摇杆做个线控。可以拉到屋里控制。

web页面

接入Home Assistant的操作界面

5d摇杆操作吊篮
手机操作视频

网友:
佩服  楼主好手艺

网友A:
这个用来干啥?好奇中。。。。。

网友B:
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啊,加个推杆进出。
不过我的控制,就是个4路遥控,楼上楼下均可操作。

我也做了通过手机自动化控制,只不过网络操作,是控制一个发射315Mhz遥控器信号的盒子。
我只用了自动展开功能,用定时器推出,然后下放。
上升的过程其实是有风险的,比如挂住楼下的窗户杂物之类的,所以我没有设置自动上升功能。
只能遥控器按着手动上升。手机控制,只能短升5秒,或者升1秒。

网友:
点外卖可以不用下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干啥?好奇中。。。。。

六楼,没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啊,加个推杆进出。
不过我的控制,就是个4路遥控,楼上楼下均可操作。

我之前用四路易微联模块。离不开网络,所以就改了现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