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破案:终于找到变软之后黏黏糊糊的原因了?

楼主(2023-03-12):
黑色闹钟。全视角硬屏,顶部触摸键,比10块钱的贵不少:

本来挺ikea。结果触摸区一个白框,中间画个狗还是啥,丝印“贪睡//灯光”,山寨感拉满。

我用自喷漆覆盖一个矩形+三角。

用了4年,1年换1次电池。今天又换,发现除了自喷漆外,所有地方有不同程度粘滞感。

硬塑料部分类似鼠标那种所谓“类肤材质”用久了黏黏糊糊的感觉;
面框板大概属于塑胶,严重油腻化,一按一个很深的指纹。

背面差不多情况,6个塑胶按键油腻腻:

这个蓝色在书房。我只是借图,它没有出现类似问题。另外一个在客厅,也正常。

差别在于黑色在卧室,我经常用紫外灯杀菌。

但是紫外线穿透力反射率都极低,背面不应该发生反应啊。

先擦干净再说。用酒精无纺布,效果不错。第一遍,是淡黄绿色;第二遍,黑色。第三遍基本无色,粘滞感消失。

黄绿色。。。咋感觉似曾相识?再联系到我2年前发的另一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1640-1-1.html

大家也许还记得:耳机线居然冒油了。

它始终在抽屉里,紫外线无论如何照不到的。

难道我买了个放射源?搜索当初订单,原来是波长253.7纳米可以产生臭氧的那种。

臭氧对塑料具有很强的降解作用!

我当时用护手霜涂抹耳机线,可以延缓,应该是油膜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

但是疑惑还在:

一,耳机线要降解也应该由表及里啊,油怎么会在封皮里边?

二,卧室大概1年多没用紫外线了。之前用的频繁时反而没有降解,这生化武器定时也太久了吧?

三,大家也许记得我车内发霉的帖子,后来我用84原液,半小时后毛巾擦,效果不错。一般认为真菌孢子会扎根在空调管道,座椅海绵等内部,必须结合臭氧消毒才会彻底。我有逆变器和紫外灯,但是懒,加之霉变没有再次发生,一直未实践。如今知道臭氧对塑料橡胶有强烈危害除了特富龙,其他人工合成的聚合物都怕臭氧臭氧对铁、及橡胶制品有很强的腐蚀性,而对不锈钢及ABS、PP及硅胶材质影响不大

汽车内饰塑料多为ABS,但是橡胶也很多,铁也不少。我车发霉的同时,转向柱、座椅导轨、内架都生锈了。我很犹豫要不要补上臭氧这一道程序

多谢大家指教,回帖不要歪楼控诉“类肤材质”啊,帮我分析一下紫外线和臭氧是否罪魁祸首啊。谢谢先!

网友:
“类肤材质”一点都不好,时间一长很难看,又粘手。我的一个USB扩展也是这种,后来直接擦掉了。

网友:
类肤图层虽然在触感上有着优良的性能,却不耐老化,容易沾染油脂,日常使用的联想笔记本上,老化变质涂层,你所能做的就只有换一台新电脑,稍微刮蹭一下就没法看了

网友:
所谓的类肤材质这种设计,妥妥的是当初设计这个东西的设计人员脑袋让门夹了。一切采用这种设计的产品都无一例外地在不长的时间内报废。就因为这东西会粘手。油腻腻的,无法使用。

网友:
是不是怕太阳光

网友:
这种材质真的很无语,以前我们有一批灯光的外壳就是类肤材质的,半年左右就粘了,还发白,然后开始猜测什么原因导致的,初步认为是阳光晒的,因为见光那面发白严重,但是不管哪面都是粘的,后来是认为雨水淋的,可事实上棚里的也是粘的,并且另一个不见天日的室内剧场里的也发粘了,只不过没这么严重
领导来视察说我们清洁工作没做好,于是一群人苦逼把外壳全拆下来洗,用热水+洗衣粉+钢丝球洗,坑爹的是涂层还很厚,洗了好几天,后来又特么买了一批类肤材质外壳的灯,果不其然又粘又发白了,这次就不再苦逼了,申请买了一箱黑色自喷漆,直接喷

某宝上有几家店铺专门卖电子垃圾的,很多蓝牙音箱之类的外壳发粘当坏的卖,说是新的仓库放了几个月

我有个鼠标用了快10年,不粘手,不过左键食指按的地方磨掉了

总结:不是阳光不是水汽,感觉是工艺的问题,工艺或原材料不合格,涂层越厚越容易发粘

网友:
这种玩意我会用黑色的磨砂漆凑合一下。就是部分有字的地方难处理。

网友:
采用类肤材质就是让你更换频繁

网友A:
材料老化,这个得要懂材料的才能解释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老化,这个得要懂材料的才能解释明白

我判断和紫外线、臭氧有关系。因为其他房间没有发粘。

但是最后2点疑惑,似乎不能完全证实。确实需要这里化工背景的码友帮忙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判断和紫外线、臭氧有关系。因为其他房间没有发粘。

但是最后2点疑惑,似乎不能完全证实。确实需要这 ...

不要忽视了空气中的氧

网友:
“类肤材质”一点都不好

网友:
就是要你定时换新的消费。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换新的。

网友:
类肤材质就是容易老化发粘,用有机溶剂就可以清除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忽视了空气中的氧

空气中的氧?塑料制品这点抗氧化能力总还有吧。再者说我其他几个闹钟都好的。

网友:
这种类肤材质的表层,用久了会变软粘腻,接触油脂类的东西会加快变软速度。可使用纸张抹布沾酒精擦拭,基本上可以完全清除。

网友:
类肤材质,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千万不要轻易买

网友:
还有这情况?长见识了

网友:
几年前的摄像头表面也是黏糊糊的,用酒精慢慢擦掉,表面糊了花了

网友:
反人类的类肤材质,手感是好了,但容易老化发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