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放一个电动独轮减少时间

楼主(2023-03-12):
车上12v怎么给独轮充电,12v转220转60v太麻烦了吧,中间消耗挺大的吧,能不能12v转60v直充,将60v充电器改一下

网友A:
用升压模块应该可以

网友B:
DC-DC升压模块了解下,带恒流的就可以用来充电了

网友C:
好像可以,据修开关电源的大佬说,短接充电器的启动电阻就可以让开关电源电路起振,具体我也没试出来,我找不到那个电阻

网友:
DC-DC升压模块是可以解决,但充电功率不要超过点烟口最大功率才行。

网友:
用dc转dc的升压模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据修开关电源的大佬说,短接充电器的启动电阻就可以让开关电源电路起振,具体我也没试出来,我找 ...

带不起负载的

楼主(2023-04-17):
引用 网友A:
用升压模块应该可以

升压60v不能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吧,需要保护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升压模块了解下,带恒流的就可以用来充电了

直接冲,需不需要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冲,需不需要保护电路

电池组保护板上就有保护电路 有恒流功能随着电池电压上升充电电流会变小的 记得把电压调到比满电电压略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据修开关电源的大佬说,短接充电器的启动电阻就可以让开关电源电路起振,具体我也没试出来,我找 ...

短接启动电阻低压直流维修试机,电源能起振但是带不了负载。

网友:
有现成的充电模块大概30/50左右,电流可以调电压也可以调改个充电器不错,我就买了个用作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