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sony 纽扣电池手表用氧化银电池 SR626SW AG4 377不知真假

楼主(2023-03-12):
这个系列的电池,体积特别小,系列非常多,我估计假货也很多

都说自己是索尼原装

网友A:
假货可能性99%,淘宝上卖的

楼主:
2020-09-11 · 关注我不会让你失望
关注
常见的可充电和不可充电电池有3.6V可充电锂离子按钮电池(LIR系列)和3V可充电锂离子按钮电池(ML或VL系列)。不可充电电池包括3V锂锰扣式电池(CR系列)和1.5V碱性锌锰扣式电池(LR系列和SR系列)。

纽扣电池的代码里通常有一个R,后面跟着一个数字。这些数字直接代表电池的直径和厚度,如CR3032锂按钮,即指的是直径30毫米,厚度32毫米,一些特殊的直径和厚度的代码,比如LR41指碱性电池,直径7.9毫米,厚3.6毫米,SR43,指的是氧化银电池,直径11.6毫米,厚4.2毫米。

下面是一些常见的纽扣电池:

扩展资料:

纽扣电池分类

1、锂电池

普通的一次性锂电池是标称电压为3v的锂锰(代码C)电池。

一种不太常见的一次性锂电池是锂氟碳电池(代码B),其标称电压为3v。

另外,常见的二次锂电池有ML锂电池(代号ML),标称电压3V。

锂电池的尺寸编号通常采用新的IEC编号方法,前两位数字为直径(mm),后两位数字为厚度(0.1mm),彼此靠得很近。

2、氧化银

本发明具有使用寿命长、容量大等特点。该电池以氧化银为正极,金属锌粉为负极,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为电解质。电是由锌和氧化银的化学反应产生的。

氧化银纽扣电池的厚度(高度)为5.4mm、4.2mm、3.6mm、2.6mm、2.1mm五种规格,其直径为11.6mm、9.5mm、7.9mm、6.8mm四种规格。

应根据其位置的大小选择其一。常用的型号有AG1、AG2、AG3、AG1O、AG13、SR626等。AG是日本标准,SR是国际标准。

3、过氧化银

电池的结构与氧化银纽扣电池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于电池的阳极(阳极)是由过氧化物银制成的。

4、碱锰

该电池具有容量大、低温性能好、材料便宜、价格低廉等优点,能满足大电流连续放电的要求。

其缺点是能量密度不够,放电电压不够稳定。碱性锰纽扣电池的阳极为二氧化锰,阴极为锌,电解液为氢氧化钾,标称电压为1.5V。

5、汞

又称汞电池,它可在高温条件下使用,长期储存,放电电压稳定,机械性能好。但其低温特性不佳。电池的汞值为正,锌值为负。电解质可以是氢氧化钾或氢氧化钠。其标称电压为1.35V。

6、锂离子

一次性锂锰纽扣电池的标称电压为3V,终止电压为2V,典型工作电流为0.1-0.2mA。它使用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的二氧化锰作为正极材料,使用比能非常高的金属锂作为负极材料。

年平均容量降低不超过2%,存储寿命长。电池采用半密封结构,使用安全。一次性锂锰纽扣电池有广泛的温度适应范围,可以正常工作在-20到+60摄氏度。

适用于电子词典、主板、CMOS电池、手表等。

7、二次锂

是一种第二按钮电池,也是一种按钮电池,可以多次充放电;额定电压:3.7v;充电电压4.2v

在电池的背面可以看到这个标记

LR-碱性-1.5V

SR—氧化银—1.55V

CR-锂电-3v

锌空气-1.4V

二次锂电池——3.7V

8、锤新

该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存储性能好、自放电小、寿命长等特点。它的缺点是电池的内阻较大。电池的正极为二氧化锰或二硫化铁,负极为锤,电解质为有机物。

Li/MnO锤击电池标称电压为2.8V,Li(CF)N锤击电池标称电压为3V。

9、焊脚电池

脚焊电池,又称脚焊电池或针电池,又称脚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可能性99%,淘宝上卖的

小孩子一样的,,

你的证据呢?

        AG碱性钮扣式电池一览表 / CR系列扣式锂电池 / 锂离子扣式电池一览表

语音玩具芯片电池特性资料

碱性钮扣式电池一览表 - Alkaline Button Cell-Standard

http://www.atchip.com/dsp/BatterySpec.asp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22003109522908925.html

网友:
听说renata好用,用的renata电池,不知道真假

网友:
拆机乐园,不拆个看看

网友:
无论真假,能用就成。假作真时真亦假。

网友:
也有几个,放了几年,电漏完了

楼主:
胡乱拆一个,,,里面是黑色的粉末,

如果有内阻仪,应该能区分真假

网友:
跟我上次在淘宝买的一样,看不出真假,只能看能用多长时间了。国产的这个电池,电流更小,我看到的国产品牌的SR626SW电池容量标的是15mAh-看了好几遍都是这个数值,所以国产的这种电池一般是用不到1年就没电了。而一般手表自带的这种型号的电池 好像都可以用到3年。

网友B:
没能力判断真假的情况,找个可靠的“店”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能力判断真假的情况,找个可靠的“店”才是关键。

是的,是的,,,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
先问一下自己多少钱买的?

网友:
感谢科普, 不耐用还好就怕漏液

网友:
真货好不好

网友C:
工业化生产成本已经很低,造假无量也赚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化生产成本已经很低,造假无量也赚不到钱

是的,比如最近由于项目弄了好多23A堆叠纽扣电池,那价格差距大的。

贵的实体店三节价格买便宜的五十节。      就算是批发的贵的也就到六节,廉价的有五十节怎么比啊。

最后数量上劣驱逐良,大不了就没事换电池玩呗,差太多了!!

网友:
假货居多,新的能用一年样子。

网友D:
我觉得这东西假货应该不多,本身就不贵,造价也没什么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东西假货应该不多,本身就不贵,造价也没什么钱赚

您太高估我们的生产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