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04年的防水电子表 换电池不成功 拆装很费眼睛

楼主(2023-03-12):
以前换过一次电池,搞忘了什么型号的,好像新买的纽扣电池不合适啊,
表带也完蛋了,

网友A:
换个电池用得着拆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用得着拆成这样

不搞了,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一个时代的回忆

网友:
换个电池拆的够零碎的

网友:
我也拆过,一样稀巴烂。

网友B:
这种电子表一般用ag3纽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子表一般用ag3纽扣电池。

你说的非常对,我买个AG4的,小了。。。

AG3就是装上,估计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C:
我有个西铁城的,液晶屏都只有模糊的字

网友:
为了电池拆了个鸡

网友:
你这是拆零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非常对,我买个AG4的,小了。。。

AG3就是装上,估计也用不了几天 ...

垫些东西凑合呗

网友:
淘汰多少年了吧?

网友:
这种电子表是84年生产的

网友:
这东西我一年级就开始玩了。楼主你是换掉电子啊?有几个型号,你拆原机的电子按照上面的型号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西铁城的,液晶屏都只有模糊的字

这有可能导电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液晶显示屏的问题,稍微加压试试看效果不错

网友:
这有点像破坏了。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拆了个稀碎,换电池有点大动干戈了

楼主:
后来装好了,又没有合适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