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某东购入移速SSD中奖了,缓外有 150MB/s 以上的速度?

楼主(2023-03-12):
刚刚在某东购入的 1TB 金钱豹,主要是因为 5年质保,东哥的质保很方便,然后还有超大的 640TBW 的写入。准备拿来跑游戏的,本来对写入速度不抱太大的期望,但是还是想要彻底了解一下整体硬件参数和准确的性能如何,所以用 Flash ID 看芯片信息,用 CrystalDiskMark 8 测试下缓存速度HD Tune Pro 测试了下缓外速度

主控是 SMI2259XT  比较成熟的了,测试缓存速度肯定和别人测试的差别不大。比较让我震惊的是 使用 250GB 的文件测试还没有跑到 缓存外,但是使用大于 300GB 的文件测试 HD Tune Pro 又会报 IO 错误:I/O Error! Test aborted.

如果测试 300GB 文件的时候已经完全跑出缓存外了,那最后那点写入速度竟然有 150MB/s ?!!

哪位高手能帮忙看看如何方便的测试一下缓外的速度。

芯片信息:
v0.565a
Drive: 0(ATA)
OS: 10.0 build 22000
Model: YSSDJQB-1TSQ
Fw   : V0609B0
Size : 953869 MB [1000.2 GB]
From smart : [SMI2259XT] [V0609B0 04] [SDKB4]
Controller : SM2259XA bufferless
FlashID: 0x45,0x40,0x9b,0xb3,0x7e,0x6b,0x0,0x0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1Plane/die
Channel: 2
CE     : 2
TotDie : 16
Plane  : 2
Die/Ce : 4
Ch map : 0x03
CE map : 0x03
Inter. : 8
First Fblock  :    2
Total Fblock  : 1958
Total Hblock  : 14905
Fblock Per Ce : 1958
Fblock Per Die: 1958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130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105

CrystalDiskInfo:
----------------------------------------------------------------------------
CrystalDiskInfo 8.17.14 (C) 2008-2022 hiyohiyo
                                Crystal Dew World: https://crystalmark.info/
----------------------------------------------------------------------------

    OS : Windows 11 Professional [10.0 Build 22000] (x64)
  Date : 2023/03/12 5:42:03

-- Controller Map ----------------------------------------------------------
+ Standard SATA AHCI Controller [ATA]
   - YSSDJQB-1TSQ
- Microsoft Storage Spaces Controller [SCSI]

-- Disk List ---------------------------------------------------------------
(01) YSSDJQB-1TSQ : 1000.2 GB [0/0/0, pd1] - sm

----------------------------------------------------------------------------
(01) YSSDJQB-1TSQ
----------------------------------------------------------------------------
           Model : YSSDJQB-1TSQ
        Firmware : V0609B0
   Serial Number : 【保密】
       Disk Size : 1000.2 GB (8.4/137.4/1000.2/1000.2)
     Buffer Size : 未知
     Queue Depth : 32
    # of Sectors : 1953525168
   Rotation Rate : ---- (SSD)
       Interface : Serial ATA
   Major Version : ACS-2
   Minor Version : ACS-2 Revision 3
   Transfer Mode : SATA/600 | SATA/600
  Power On Hours : 5 小时
  Power On Count : 6 次
      Host Reads : 439 GB
     Host Writes : 849 GB
     NAND Writes : 10 GB
     Temperature : 未知
   Health Status : 良好 (100 %)
        Features : S.M.A.R.T., APM, NCQ, TRIM, GPL
       APM Level : 00FEh [ON]
       AAM Level : ----
    Drive Letter : C:

-- S.M.A.R.T. --------------------------------------------------------------
ID Cur Wor Thr RawValues(6) Attribute Name
01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读取错误率
05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重新分配扇区计数
09 100 100 _50 000000000005 通电时间(小时)
0C 100 100 _50 000000000006 通电次数
A0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读/写时不可校正的扇区计数
A1 100 100 _50 000000000064 有效备用块数
A3 100 100 _50 000000000069 初始无效块数
A4 100 100 _50 000000000026 擦除计数总计
A5 100 100 _50 000000000002 最大擦除计数
A6 100 100 _50 000000000002 最小擦除计数
A7 100 100 _50 000000000002 平均擦除计数
A8 100 100 _50 0000000013BA Spec 最大擦除次数
A9 100 100 _50 000000000064 剩余寿命
AF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程序失败计数 (最差的 Die)
B0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擦除失败计数 (最差的 Die)
B1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磨损程度总计
B2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运行中的无效块计数
B5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编程失败计数
B6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擦除失败计数
C0 100 100 _50 000000000003 断电重启计数
C2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温度
C3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硬件 ECC 已校正错误计数
C4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重新分配事件计数
C5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有待处置扇区数
C6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离线不可校正的错误计数
C7 100 100 _50 000000000000 Ultra DMA CRC 错误计数
E8 100 100 _50 000000000064 可用保留空间
F1 100 100 _50 000000006A25 LBA 写入总计
F2 100 100 _50 0000000036E2 LBA 读取总计
F5 100 100 _50 000000000156 闪存写入扇区计数

CrystalDiskMark 8:

HD Tune Pro:

250GB 文件测试(完全没有出现降速,看来没有跑出缓存外)

300GB 文件测试(HD Tune Pro 我能设置的最大文件,再大就报IO错误)

网友:
设置中启动修改打开特定网页或一组网页

网友A:
你把硬盘填到90%再试试

网友:
跑圈啊,有时候是阶段降速的

网友B:
二百多的硬盘还奢求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硬盘填到90%再试试

试过,用fsutil来生成了个600GB的文件,然后再测试250GB的文件,硬盘还剩20GB左右了,速度还是缓存速度…,搞不太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百多的硬盘还奢求啥

是我原本要求太低了

网友:
速度看齐还行,满足一般应用了

网友:
都这价格了,要求还这么高?

网友C:
Hdtune这软件弱爆到家了。随便换个都比他强。这个整体的slc容量大小应该在360g左右,扣除op空间,也可以直接开成一个320G的slc盘

网友:
缓外应该只有40M-50M左右

移速我买了两块2T的,一块512G,512G的是QLC颗粒

2T的反正有5年质保,1200TBW的保写量(JD自营店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tune这软件弱爆到家了。随便换个都比他强。这个整体的slc容量大小应该在360g左右,扣除op空间,也可以直 ...

求介绍个能测300GB以上文件写入测试的软件,我看别的软件的都是最大1GB的

网友D:
现在已经不是东哥了。是雷子了!顺带请教下,如何检测查看缓存大小啊

网友:
路过,关注一下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已经不是东哥了。是雷子了!顺带请教下,如何检测查看缓存大小啊

这固态是没有独立物理缓存的,是使用闪存芯片模拟SLC缓存,我看网友都是通过测速软件通过测试速度锐减的那个地方做为缓存大小,应该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读取到这个值,因为不同的厂商的固件芯片不同,没有标准接口

网友:
恭喜啊不咋地  反正现在固态便宜还要撒自行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固态是没有独立物理缓存的,是使用闪存芯片模拟SLC缓存,我看网友都是通过测速软件通过测试速度锐减的 ...

能测出来的方法多了。

网友:
先用着呗,万一测出来不好难道还要去退货?

网友:
满盘测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