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恒流驱动换不同电压灯珠问题。

楼主(2023-03-12):
(图片)

楼主:
我以为恒流驱动就是电流不变,但好像不是这样?
如美的2.5瓦还是3瓦led灯泡,他里面应该是4个3v灯珠,我换成了4个9v灯珠,9V灯珠就是3个3v灯珠串联封装在一个芯片里。
我以为,换灯珠后不降低电流直接点亮会烧坏灯珠,因为电流不变串联的灯珠数量多了功率是原来3倍,超出灯珠额定功率。

但实际操作,4个3v灯珠更换成4个9v灯珠直接点亮正常工作,测了下单个灯珠电压8.68v 整灯功率没变还是2.5w 也就是说电流变了,我很疑惑为什么是这样。还有我能不能把灯珠电压提升到9V。

楼主:
再就是奥克斯筒灯,芯片MLS3535B,6个33.4v灯珠串联,我短接5个灯珠,只剩1个灯珠依旧正常工作,灯珠电压没变。
换成6个9v灯珠,能点亮,特别暗,测了下灯珠电压只有7.8v,功率应该是没变,就是说电流变了。
因为我改过电流采样电阻减低功率,改回原来电阻试了下,灯珠电压变成了8v。

我搞不懂这些led驱动,很疑惑,不是应该电流不变吗,实际更换不同电压值的灯珠后,功率不变电流变了。
还有就是换不同电压值的灯珠后灯珠实际电压都偏低,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提升他们的电压到正常工作水平。

网友A:
美的那个本来就是9V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那个本来就是9V的灯珠

那可能是9v,我的都坏了,找了一个发光不正常微亮的测了下7v多。
这个灯是17、18年的,旧的,然后灯珠只看到一条横线,所以我觉得是3v。
我的9v灯珠能看到里面有三横。

楼主:
论坛里很吹捧的美的,我觉得很烂。
我受论坛的影响买了很多美的led产品,寄予厚望,实际使用感受下来,美的led产品很垃圾。
我的感受,做工没问题,驱动觉得也没问题耐用的,但是灯珠非常烂 极差。
现在用三安,感觉过去应该不是,谁知道过去用什么牌子灯珠。

楼主:
奥克斯筒灯 我折腾了许久。
我看上面就这么几个零件,尝试改R1 R2阻值 短接部分灯珠,都不影响灯珠电压,依旧是识别为8v,不能正常工作。
之前说7.8v变成8v是错的,这个灯通电后是8.05v 然后电压会慢慢下降。

网友B:
这种灯泡,没有电感或变压器,线性恒流,整流滤波后DC300V经过线性恒流芯片驱动LED,多余的电压差都消耗了,换高电压的LED,通过LED的电流不变,线性恒流驱动芯片输入电流和功率也不变,但是芯片两端压差减小,芯片自身消耗功率减小,LED功率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泡,没有电感或变压器,线性恒流,整流滤波后DC300V经过线性恒流芯片驱动LED,多余的电压差都消耗了{ ...

那led串联到280v将近300v发光效率是不是更高?
我又折腾另一个线性恒流有的灯泡,没有整流桥是变压器,更换不同电压值的灯珠后功率改变了。

网友(2023-04-18):
引用 楼主:
那led串联到280v将近300v发光效率是不是更高?
我又折腾另一个线性恒流有的灯泡,没有整流桥是变压器,更 ...

理论上是的,但要为恒流芯片留下调整的余量。

LED体质不同,电源电压波动,元件有误差,恒流驱动的意义就在于出现这些情况时仍然保持LED的恒流。
虽然不准确,但可以看成,它调整能力的幅度,就是自己消耗的电压。

网友:
恒流驱动,也有电压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