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12V工具如何使用直流电直接供电

楼主(2023-03-12):
博世的gop12v-28万用宝用的比较多,但是电池极不禁造,所以想改造成外接服务器电源和电池都可以供电。不打算采用直接在机器供电脚上焊线,识别脚焊电阻的做法,而是做个假电池,这样小钢侠等用电大户也能用上。
买了航空插头和电池外壳、保护板,将供电线接到保护板,做完后发现,能测到正负极有电压12V,假电池上的识别电阻应该也是跟机器接触良好的,但是机器就是无反应。
我该怎么办啊,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还真没想到你那么有才,做好了我要偷师哦。

网友B:
我怀疑保护板检测各串电压

网友C:
拆开看看你怎么接的识别电阻 多少阻值  才知道你整对没有

网友D:
万用宝属于大功率电动工具,工作电流较高,启动电流更大,会不会是开机时开关电源过流保护了?可以把做好的假电池接到电动工具电池或者12V电瓶上试试,如果其他地方没有问题,结果一试便知。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不仅是万用宝,马刀锯等工具也存在电池容量太小严重影响续航的问题,不过我的解决思路是在一个原电池包的基础上做个扩展盒(原有3节竖装电池+3节或6节横装电池)。感觉还是这样用起来方便些,不然拖着个大电源使用还不如直接买个220V插线款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想到你那么有才,做好了我要偷师哦。

重新又买了一块原厂保护板,过两天到货了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保护板检测各串电压

应该不是吧,博世原厂和国产的保护板都没这种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你怎么接的识别电阻 多少阻值  才知道你整对没有

确实有可能。我测了两块原厂电池的对地阻值:
2Ah
T脚 4.68M
C1 2.48K
C2 41.3K

1.5Ah:
T  8K
C1  2.48
C2  167K

我买的国产的则是:
T  10K
C1 1K
C2  78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宝属于大功率电动工具,工作电流较高,启动电流更大,会不会是开机时开关电源过流保护了?可以把做好的 ...

可能还是别的问题,我用的服务器电源是750W(62.5A),应该可以满足启动电流要求。
带电池包也是个办法,不过我目前的想法是需要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如果电源线够得着就用外接电源,够不着的情况下再换上电池。实在不行就试试你的方案

网友:
个人觉得搞个原装旧电池,在原来的电池位置并接线引出来弄个18650或21700电池盒效果更好,还可以随时更换。

网友:
这假电池想法真不错,供电线要粗一些,保护板的B-P-短接,这样不管保护板有没有电池检测,原来的检测电阻也有用(除非检测端是由电池管理芯片直接发出的)

网友:
不仅是万用宝,马刀锯等工具也存在电池容量太小严重影响续航的问题

网友:
这样改的话还是220的方便

网友:
那些转接座,就只有正负两个接触端,也一样用,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博世原厂和国产的保护板都没这种机制

博世也是有单节检测的。可以试试把电源接到电池输出上,别到电芯输入。

网友:
看你连接到电源的线太细啦!!!

网友:
让电机先转起来,再上直流电。就是怕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
楼主的方案绝对可以,不是保护板有问题,就是电源电源高于14.4V了,就是低于9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可能。我测了两块原厂电池的对地阻值:
2Ah
T脚 4.68M

2A的T脚的租值不对吧,都是K,怎么会是M

网友:
检测脚和电源负之间加5k电阻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