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0元的切割版罗技K845机械键盘修复指南来了

楼主(2023-03-12):
先放一张今天刚成功修复的镇楼

今天协助同事修复了两把键盘,都顺利下车,顺便把飞线的地方都总结了一下,基本上大家按图索骥都可以成功修复,成功率相当高。
帮同事下单时跟老板砍了价,青轴带全帽的包邮只需要20元拿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海鲜搜“切割K845”卖家叫“浪哥外设杂货”,报我ID青茶红轴都可以优惠2元。

言归正传,先全图看看切口部分,基本都在这个位置,有长有短看运气,补上大家都想看的外壳部分

不少同学问到了后壳以及接线的修复,那就补充更新到这里了

后壳的修复:用胶布贴在外面,然后在里面用AB胶、热熔胶等均匀涂满,等固化后把外面的胶布揭掉就可以了,可以用美工刀片推开胶布,切口更平整
我用的是上次修电陶炉剩的704胶,倒的太猛了,还有不少气泡哈

键盘线的修复:利用废旧的鼠标键盘线即可,或者长度足够的USB数据线也可以,但一定要分清正负极(正规的鼠标键盘线只要颜色对上就行)
个人推荐先把键盘线接好,清理下主板切口直接插电试机,如果能检测到硬件,并且部分灯和按键有反应就说明主控是完好的,可以说已经下车一半了。
键盘内剩余线缆定义是:红正,黑负,绿数据+,白数据-,黑屏蔽(屏蔽线套了黑色热缩管,一定要和黑负区分开

USB接头侧对应的定义如下,建议用万用表依次测量下各个阵脚是否对应相应颜色的电缆,以防遇到非标线缆接错引脚烧坏主控。

主板的修复:主板上切口短的切断线1~12,长的会切到线16那里,像下面这个

切口处最好美工刀刮平,上胶处理一下,防止短路
为了方便大家修复,我把缺失部分的导线连上并标号了,这样看的更清楚些

用万用表电阻档按下表里左侧右侧测量,如果不通,直接按表中元件位置飞线连上就行,为了便于大家焊接免得刮漆上油,特意选了元件处焊盘,高手请无视
注意D30二极管基本被切掉的概率很大,需要将D30的正极和D29、D31的正极并联在一起,D30的负极再连到主按键“9”右侧低轴脚上
如果买3块键盘卖家会赠料板可以拆件,如果只买1个可以去找类似的二极管,或者从ScrollLock或PauseBreak这两个八百年不用的键位上拆过来
键轴有小概率会被切到,卖家有拆机的键轴卖,如果手里键盘多的话可以顺便带一些当备件。

元件看不清?找不到?没关系!位置图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缺口向下为例,左半侧

右半侧

只标注了电阻位置,LED和二极管都是按顺序排布的,很容易找
电阻都是0欧的,只要编号对上焊两侧哪边都行,LED和二极管也很有规则,相邻两个键的正极都是分别并联在一起的,LED的负极连在高轴脚上,二极管的负极连在低轴脚上

最后放一张我换了键帽的键盘压轴,LP对其颜值很满意

补充内容 (2023-3-22 11:56):
老板原来鱼塘账号被封了,找不到的同学可以搜“浪哥外设杂货3”

网友A:
看了这个图我想把我的飞鱼打字机拿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图我想把我的飞鱼打字机拿出来用。

哈哈,一开始LP看小红书的复古打字机键盘非要搞一个,于是这个作业就这么做出来了,还好算是过关了

网友B:
好奇切割的时候只切割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切割的时候只切割PCB?

后盖也切了个口子,需要用胶水粘一下

网友:
外壳为啥没切?

网友:
为啥不整g610呢

网友C:
我还没用过机械键盘呢

网友D:
是只切了后盖和电路板吗?正面都没切到吗

楼主:
G610也有切割版的,不过我看网上介绍G610主控在中间容易被切坏,而且还是孤儿键帽不好配之类的,再者个人觉得610宽了点,不太喜欢那个风格

楼主:
是带着后盖一起切的,忘了拍图了,刚补了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只切了后盖和电路板吗?正面都没切到吗

整机一起从后盖切的,买了几把键盘都没有切到正面,最严重的一个是蹭到了面板的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用过机械键盘呢

可以整一个玩玩看,机械键盘手感比薄膜好太多了

网友:
为啥会有这种键盘,厂家销毁的不合格品?

网友:
机械手感确实不错

网友:
之前买了个G610切割版的,没有飞线拆轴用了

网友:
已经到货了,认真看帖子来改,绿油也到了,还差漆包线,搞就搞好些

网友:
没看到外壳切割口修复指南

网友:
还好没有切割到按键,要是切到按键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