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抱着学习的态度,好奇问一下平板电脑显示屏花屏原因

楼主(2023-03-12):
国产杂牌平板,显示屏在特定情况下花屏闪烁,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经测试发现好像是有大面积白色背景的时候会发生横纹状态的黑白花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白色需要更大的电流导致不稳定造成的。

换屏之后一切正常,所以不是主板和排线的问题。

我只是好奇屏幕应该没问题,为什么会特定情况下才出现花屏。花屏时候这个B21FM的芯片很烫。是这部分电路出了问题吗?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背光是一直开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背光是一直开着的。

会不会是因为全白背景的时候电流会增大,电源部分元件老化提供不了相应的电流导致的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