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建行粤通卡(无蓝牙版)拆解

楼主(2023-03-12):
这个建行免费的粤通卡使用了大约有5-6年了,终于某天(今年过年前回家路上)失效了。到官方网站申请了一个新的,带有蓝牙。旧的这个就拆了吧。

1、正面/背面,背面有太阳能板。

2、拆开前盖。可以看到里面有四颗小螺丝。继续就可以把后盖也拆下来。

3、电路板正面,上面有一颗锂电池(标注:14500,3.2V, 出厂日期2015.12.01)。

网友:
可惜了,这款是支持充电的,如果一直能用的话,不建议换,我之前捡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池完全无电,充了一会就能开机了,现在新款的不一定能充电,因为有部分用的是一次性电池和锂电容,这种的,是没法充电的,就算能充电也不行,锂电容,容量太小,几下就没电了

网友:
现在用不到了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有蓝牙与无蓝牙其实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蓝牙与无蓝牙其实没区别

有蓝牙的可以自己用手机自己激活,没蓝牙的要去服务厅让他们激活。。

网友:
这个就是ETC啊。。不是像不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蓝牙与无蓝牙其实没区别

又蓝牙方便很多,电子标签失效的话可以在家里通过手机蓝牙连接重新激活,每年可以激活3次,而且粤通卡到期可以通过蓝牙功能续期,不用到现场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