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显示器用路由器的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3-03-12):
24英寸显示器标注12V 2A,我用路由器的12V1.5A电源怎么样,或者我重新买个电源适配器,有推荐的吗?

我看有些电源线上有磁环,有些又没磁环,磁环是内置了吗?

------更新------
实测会闪屏,好奇怪一开始不闪屏,后来断电用纸巾擦拭屏幕,再上电就闪屏了。

补充内容 (2023-3-15 00:28):
继续更新:晚上又试了一遍,12V1.5A又不闪屏了,能稳定使用。搞不懂之前为什么隐隐闪屏。

网友:
你试一下才能知道电源够不够用

网友A:
不发烫就放心用烫手就换个好点的

网友:
如果电源是正品的,可以使用,如果是山寨的。。也点不亮。。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吧

网友:
长时间用最好2A以上的

网友:
短时间用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之前用的移动硬盘电源,没问题。原配是36W电源,移动硬盘的只有18W

网友:
量一下显示器实际所需功率,如果能满足就随便用了。

网友:
最好选个电流比2a大的吧

网友:
1.5应该少了点。。留点余量才耐用。。当然你短期内用肯定没事的。。长期用,估计一两年就会烧。。几乎或者长期满载的电源是不耐用的。。

网友:
不发烫就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烫就放心用烫手就换个好点的

有没有好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吧

有没有推荐

网友:
这个真的不行,反过来是可以的。

网友:
从主机箱里硬盘电源插头飞出两条线就行

网友:
功率测一下,再给留一定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
够用了 显示器应该1A电流差不多了。2A的不可能用到1.8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