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更换如意牌电视机SGC-5403高压包

楼主(2023-03-12):
机器不开机,先是行管坏,三脚全通,后来换了新的行管,开机后屏幕亮,但是不正常,后面一看高压包电位器的位置在喷烟。就立刻断了电源,拆下高压包后发现这个高压包有点特殊,只有9个脚,实际上还有一个空脚,也就是只有8个脚
其中123脚通 4568脚通。7脚下面有黑斑,现在不知道好的时候7脚应该和哪个通。

高压包型号是BSC 25-U01AT02A.去淘宝找了没有这个型号的高压包,特来求助,

附上高压包照片

网友:
挨个分析引脚功能,找相近功能的代换

网友:
古老的电视还能修

网友:
你得有原理图,电源电压场供电聚焦加速相同一般就能代换,当然脚位不一样

网友A:
找到图纸可以代换一下,或是线路图绘制出来,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01.pdf (88.97 KB, 下载次数: 0) 02.pdf (50.37 KB, 下载次数: 0) 02-1.pdf (63.5 KB, 下载次数: 0) 03.pdf (102.07 KB, 下载次数: 0) 04.pdf (142.31 KB, 下载次数: 0)

网友:
1行 2视放 3+B 4接地  5场 6音频? 7ABL 8A灯丝  以上瞎蒙的。找B+一样的,场一样割PCB飞线.行幅大小再调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图纸可以代换一下,或是线路图绘制出来,应该不是很难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图纸和实际电路对应不上,实际行变压器是T403,这个图纸里是T503,而且这个图纸里有10个脚,我又上了一些拍摄清晰的图片,你可以在帮我看看吗?

网友:
知道脚位定义,,找卖高压包的查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包为何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