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应急电源夹子,4个双向二极管是拆机件

楼主(2023-03-12):
拆个应急电源夹子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是铜夹子吗?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二极管混用,这就有点恶心了,参数一致性较差,容易出现均流问题造成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二极管混用,这就有点恶心了,参数一致性较差,容易出现均流问题造成烧毁 ...

都是拆机的垃圾品,反正这种充电宝也用不久就会大规模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拆机的垃圾品,反正这种充电宝也用不久就会大规模怀孕。

如果这个是充电宝的配件,那么充电宝本体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
良心,锡灌得很满,4只理论最大120A,实际小车蓄电池一般只是亏少量电,把两只二极管拆下估计都能点起来。

网友:
感觉有点坑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觉得用处不大,车上弄个电压显示的车充,车灯别忘了关,应该不会缺电,真缺电时电瓶也就差不多该换了,当然 不如车充

网友:
我是把这个拆了,就要用夹子取电呢

网友C:
不用二极管 使用的时候注意用完马上拆下来即可

网友:
司马夹头,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二极管 使用的时候注意用完马上拆下来即可

二极管是用来防反接和防倒灌的,反接时充电宝会原地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用来防反接和防倒灌的,反接时充电宝会原地爆炸

我以为只是单纯的防反接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用来防反接和防倒灌的,反接时充电宝会原地爆炸

防倒灌可以理解,防反接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这么段的线。。。。。。

网友D:
用场管不是更好吗?压降低,二极管压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场管不是更好吗?压降低,二极管压降高!

MOS成本太高,没二极管耐艹,你的方案被p@ss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场管不是更好吗?压降低,二极管压降高!

功率mos再加保护板驱动芯片更好,万一过流短路能切断。车载应急移动电源市场小,好的价格偏贵,便宜的担心质量差。长途旅行,不如买备用蓄电池定期充电。

网友:
很方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