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折叠车档珠改培林,飞轮拆解上油,改一体中轴

楼主(2023-03-13):
    买车4S送的20寸折叠车,前后减震,拉线碟刹,禧玛诺6速套件,整体还算可以,但是全车前中后都是散珠,就算代个步阻力都大,直接买东西改培林
这是在4S拍的车的照片,20寸小折叠

找出拆车工具,没有工具不好干活

买的前后轴改培林套件,4盘SKF轴承,之前改车子就用的SKF这个型号轴承,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直接开开拆

拆开散珠

清理干净轴碗

轴承比划下

前轮装好的图忘拍了,拆后轮

先拆飞轮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禧玛诺,拆开一是少珠,二是没油

拆飞轮

飞轮拆解

塔基和千金都没油

上油组装,千金用低黏润滑脂,散珠用润滑油

后轮改好培林效果

装飞轮

前后轴改完,拆中轴

散珠中轴,油少的可怜,基本干磨

清理干净五通

一体中轴上场,

台湾蓝轴承

脚踏也打开补点油

整车改完后照片,已经润了不少

网友:
使用禧玛诺配件的都是土豪啊

网友A:
飞轮的珠子少那么多?

网友:
6000-2RSH
带密封的深沟球轴承

内径10 mm
外径26 mm
宽度8 mm

https://www.skf.com/cn/products/rolling-bearings/ball-bearings/deep-groove-ball-bearings/productid-6000-2R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轮的珠子少那么多?

飞轮塔基上下都缺珠,几十块的东西不值当造假吧

网友:
低成本改装了属于是。不过这车其实没有什么改装价值。挂闲鱼卖掉是最好的归宿。

网友B:
大几十万的车就送个这样系行车?说实话,这自行车估计400内都可以买到。不到你加一箱油的钱。如果车架是铝合金的,培林都改了,旋飞改塔飞,再变速套件升个级,也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几十万的车就送个这样系行车?说实话,这自行车估计400内都可以买到。不到你加一箱油的钱。如果车架是铝 ...

这车给孩子们玩了,骑贯好车子了再骑这种散珠车简直了,反正这改装都没超一个毛爷爷,玩的就是过程

网友:
这基本上是加油加油再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车给孩子们玩了,骑贯好车子了再骑这种散珠车简直了,反正这改装都没超一个毛爷爷,玩的就是过程 ...

确实,过程比结果更有趣。哈哈,支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过程比结果更有趣。哈哈,支持折腾。

在这个坛子玩的,都是喜欢折腾的主!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动动手

网友:
不错的升级,之前也改过还考虑把碗组升级成平面轴承但看了价格就退却了

网友(2023-06-21):
自己动手充满无尽的乐趣

网友C(2025-03-25):
我看到有的说这种花鼓不是为安装培林所设计,通过自行改装后的花鼓没有精度可言,而且找不到合适的轴心,用不了多久轴承就会损坏。所以不要尝试这种改装方法。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的说这种花鼓不是为安装培林所设计,通过自行改装后的花鼓没有精度可言,而且找不到合适的轴心,用 ...

散珠有散珠的好,轴承有轴承的优点,但这种改造不推荐,弹碗与轴承外圈的精度不够,不是大就是小,要改应该换轴承花鼓,那个是有精度要求的,自行车主要是车架,然后刹车形式,变速精准,至于硬叉,软叉,看个人喜好,我偏硬叉,不偷力,刹车这种小车V刹足够,碟刹须小心使用,太好的刹车容易与大地亲吻,楼主的动手能力毋庸置疑,但看图片像是钢架,如果是我最多拆检加油而已,不知道前叉弹珠加油没有,图片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