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打出中间空白问题

楼主(2023-03-13):
打印机打出中间空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中那块墨用的多,没墨了,拿下来使劲晃晃就好了

网友:
硒鼓里面的墨粉盒没有碳粉了,加碳粉就好。也有可能是硒鼓本身损坏。

网友:
看看硒鼓那一段是不是有异常,吸不住粉

网友:
也可能是缺墨粉了也可能是成像鼓老化了,最简单的硒鼓拿出来晃一晃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那就是缺粉了,还不行就八成是成像部分不行了可以换个硒鼓试试

网友:
别问为什么,300%没碳粉了,没有其他毛病!

网友:
没有碳粉了,加碳粉就好,可以临时晃晃看看能缓解吗?也有可能是硒鼓本身损坏。

网友:
把墨粉盒摇晃几下还能打印十来张

网友:
硒鼓中间那边没占到墨,打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