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路板上的2个奇怪零件,我不认识

楼主(2023-03-13):
哪位弟兄知道这个白色带孔的玩意是个啥?

另一个看上去像个瓷片

边上还有两个看着像是电感的玩意

电路板主芯片我还是认识的

网友:
贴片保险管和陶瓷贴片天线。

网友A:
遇见不认识的元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它消失,这样剩下的你就都认识了

网友:
确实不见过不认识。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滤波器,或者是PTC啥的,第二种是SMD的天线,工作频率应该是1.6G到2.5G之见,或者是433MHz的频率

网友:
不认识,有认识的的科普下

网友:
不会是天线吧?要结合完整电路来看

网友:
像无线设备天线

网友:
贴片陶瓷天线和耦合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不认识的元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它消失,这样剩下的你就都认识了 ...

还有一个更好办法:

让不认识这个元件的人消失,这样剩下的人都认识这个元件了

网友:
第一个用淘宝拍照是自恢复保险,不过中间不一样。

网友:
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元件

网友:
第二个像天线

网友:
确实这种比较少见的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不认识的元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它消失,这样剩下的你就都认识了 ...

这才是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不认识的元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它消失,这样剩下的你就都认识了 ...

你说得太对了,下次别说了

网友:
可能是天线.

网友:
这个线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陶瓷封装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