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锁DIY的自行车锁

楼主(2023-03-13):
晚上去超市采购,发现停在我旁边的一辆自行车车锁有点意思

明显是一把挂锁改的,切开短的锁叉改造为大口的圆形

网友:
这个胶布和锁头年代感十足,颇有90年代的味道

网友:
废旧利用省钱了。

网友:
就这破车还怕有人偷?

网友A:
应该不是用发热管改的吧

网友:
可能都不用钥匙,上锁过盈配合,开锁直接扯

网友:
废物利用了,要表扬

网友:
自己做的,省钱还放心

网友:
感觉这车还没那锁值钱

网友B:
这得自己有焊机.否则加工费都够买一把锁了.

网友:
估计主人之前被偷过,虽然没什么人要,就怕有人顺手骑走了,搞得自己得走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用发热管改的吧

不错,豆浆机那种

网友:
这车锁有点意思

网友:
锁头自己配的钥匙,

网友:
锁比车值钱啊!

网友C:
这车也有些年头了,对于这种不值钱的车,大可放心,如果上锁,可上个龙头锁,更简单,只需在车把下面合适位置钻个通心孔,上个合适的镙杆,外面用红绸布包裹一下,小偷料他想不到,因为车子只能原地转圈,不可直行或不可转弯。

网友:
发热管和挂锁,这锁改的好。

网友:
这样的车子不用锁也没有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自己有焊机.否则加工费都够买一把锁了.

怀疑是个发热管改的,胶带多包裹几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车也有些年头了,对于这种不值钱的车,大可放心,如果上锁,可上个龙头锁,更简单,只需在车把下面合适位 ...

人家偷车是专业的,小小龙头锁根本不在眼里。
车主只是嚣张的告诉小偷:我车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