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DIY更换丰田凯美瑞汽油泵和汽油滤

楼主(2023-03-13):
现在的家用轿车基本上都把汽油泵、汽油滤、油量传感器集成在一起装在油箱里,更换比较麻烦,所以很多车都声称汽油泵和汽油滤是终生免维护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实际上油泵都是有刷电机驱动的高速涡轮泵,磨损相当快,而汽油滤在低品质汽油环境下也很容易脏污堵塞,所以更换汽油泵和汽油滤仍然是常见的维护。4S店和大部分修车厂在更换汽油泵和油滤时都是直接更换整个总成,原厂报价要上千元甚至几千元,但实际上汽油泵总成的各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更换,大大降低成本,DIY时可以考虑。

因为很多车厂声称汽油泵总成是终生免维护,所以在设计上也是按照不更换来设计的,这些车换油泵油滤时需要在车底把油箱整体拆下才能进行油泵和油滤的更换工作,需要大量的工时,这很变态。而有些厂家则设计得对维护和维修友好得多,比如丰田一般都在后座下面设置一个可拆的操作口,打开后座即可更换汽油泵和汽油滤,大大降低难度和成本。这次要换油泵和油滤的凯美瑞就是这样。

要更换汽油泵首先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因为汽油是易燃的液体,所以必须做好防火防爆措施:更换汽油泵和油滤一定要在通风良好没有任何火源的地方,最好是在室外操作,另外手边还要准备好灭火器,以便在意外发生时及时扑灭火险:

在更换汽油泵总成的过程中要把所有的车窗都打开,保持空气流通防止汽油蒸汽聚集造成事故隐患。

一般更换汽油泵的教程都会要求先把汽车电瓶的接头断开,但是我在前面几步完成之后才断电池,原因后面解释。

首先要做的是把后座的座垫拆掉,对于凯美瑞这很简单,座垫是用两个挂钩挂在底座的两个塑料卡里面,找到挂钩的位置用力往上提拉就能脱钩拆下座垫,如果提不动可以用大号螺丝刀撬开:

拆掉座垫以后就能看到汽油泵的操作口了,就是圆圆的那个:

用螺丝刀插入操作口和底座之间的缝隙之间慢慢把它撬开:

操作口被撬开的样子,它是用一种象沥青一样很黏的东西粘住的,都能拔出丝来:

把操作口翻开,就能看到汽油泵总成的盖子了,这里是在座椅车身的下面,是和车外的空气泥水等接触的,所以长时间之后会积累很多灰尘脏污:

汽油泵总成的上盖上有两个电气插头,大部分车都是一个接头,但是一些凯美瑞的版本是两个接头,一个是油泵的一个是油量传感器的,把这两个电气接头拆掉,用手捏紧接头上的锁卡用力向上拔就可以:

拆掉两个电气接头之后还剩一个油管接头,先不要把它拆掉。到驾驶室起动发动机,发动机会工作几秒钟然后自动熄火,再发动一下直到汽车无法发动为止。这是为了泄掉供油系统中的残存压力。一般的维修手册都是建议把汽油泵的保险丝拆掉来泄压,其实不需要,反正油泵电气插头要拆掉的,拆掉后打火起动发动机是一样的效果,还省掉了一个步骤,也不用去找保险丝在哪里了。

泄完压力,这时候就可以把起动电池的接头拆掉了,保证维修过程的安全:

油泵总成由于是在车外环境中很脏,先用化油器清洗剂或者肥皂水把它的外盖洗干净,防止脏物在下面的过程中掉入油箱污染汽油:

这时候就可以拆掉油管了,注意这里只有一根油管,这是比较新的设计。较老的车都是闭合循环的往返油路,有两根油管,汽油泵把汽油通过一根油管输送到发动机,发动机上有油压调节器稳定油压,而汽油泵的燃料输送量远大于实际需求量,喷油器没有用完的汽油就从另一根油管返回到油箱,所以这类车是由两根油管的。而比较新的车改进了设计,把油压调节器直接放在油泵总成上面,输送到发动机的汽油是固定压力的,因此就不需要返回油箱的油管了,用一根油管就够,这样的设计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还能减少空气污染。

油管接头分很多种,拆卸起来也不一样,有的是有锁钮需要按下才能解锁拆卸,有的则是需要专用工具才能解锁,而丰田的油管接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设计,用很简单的塑料卡子锁住,简单可靠,解锁也非常容易可重复性强不需要技巧。象这样用螺丝刀把那个黄色的塑料卡推出来就解锁了:

把塑料卡拿开保存:

轻轻向上提起油管接头即完成拆卸,此时虽然已经泄压但是油路里还是有一点残存的压力的,会有少量汽油流出,用毛巾擦掉即可:

接下来拆掉固定油泵总成外盖的8个螺丝,这个设计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有些车用的整个外盖整体旋转固定拆起来就麻烦得多而且还需要特殊工具。

拆掉8个螺丝后:

然后向上提起汽油泵总成的外盖,注意油泵总成的油量传感器浮子是伸出的,向上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它,提到一定位置需要倾斜整个总成以便让浮子顺利出来:

拆除汽油泵总成之后看一眼油箱里面的汽油是否清洁无水无污物:

然后在油箱开口处盖一块厚毛巾防止异物落入油箱并减少汽油蒸发,注意全程要保持所有的车窗都是打开的保证通风:

这就是拆下的汽油泵总成顶视照片:

拿掉上面那个固定圈:

汽油泵总成就是这样:

这是油量传感器,其实就是一个可变电阻,浮子根据液面高度不同转动这个可变电阻就可以给出油量信息。这个可变电阻并不是用碳膜来接触电刷,而是瓷质电路板上的很多镀金铜箔条负责接触,这样不会因为碳膜磨损而导致传感器的信号产生误差:

汽油泵总成的底部是一个滤网,用于滤除大的粗杂质,可以看到有一些脏物在上面,但是不多,油品还可以:

油泵总成从上到下分三部分,分别是上盖、汽油滤清器以及下盖。先用螺丝刀撬开一周的几个塑料卡拆掉上盖:

然后就能看到油量传感器的插头,拆掉它:

接下来拆掉油泵的插头:

这样上盖就可以分离了:

这是上盖部分:

注意螺丝刀指的这个橡胶密封圈,它可能会从上盖上掉下来掉到汽油滤清器的孔中,注意检查一下,如果掉下来的话就把它象这样装回上盖原处:

拆掉上盖剩余的部分:

接下来把下盖拆掉,也是用螺丝刀撬开几个塑料卡子:

底盖拆掉了:

拆掉的底盖:

拆掉底盖后的汽油滤清器底部,油泵就安装在滤清器里面:

前面说过4S店和修车厂一般是直接换汽油泵总成,省工时但是配件价格很贵,我这里单独换油滤和油泵,成本便宜多了。这是新的汽油滤清器,滤清器这些东西技术含量不高完全可以用质量可靠的副厂产品,不需要用原厂的:

新旧滤清器对比:

下面需要把旧滤清器上一些要重复使用的部件拆下来安装到新滤清器上去。首先是这个汽油压力调节器,它是自动调整汽油压力给发动机喷油器提供稳定精确的油压保证喷油量准确,它的原理很简单,油压高时推动一个弹簧打开泄压阀把一些汽油泄放会油箱就能自动维持油压在恒定的数值:

把拆下的油压调节器安装到新滤清器上:

橡胶密封圈上沾一点点机油润滑然后使劲用力压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把旧滤清器上的油泵拆下来,从上面用力向下推就能取下:

油泵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油泵虽然还能工作但是里程已经比较高而且有发动机加速慢的情况发生,所以也换成新的。修车的一个原则是关键的核心部件以及拆装非常麻烦的部件一定要用原厂的,不重要的部件可以用便宜的副厂产品。油泵属于对汽车可靠工作至关重要的核心部件,所以一定要用原厂,原厂配件倒不一定从丰田4S店买,但是要买丰田的直接供货商的产品,对于油泵来说也就是日本电装:

日本电装原厂汽油泵的包装内容:一份说明书、一个油泵、一袋附件:

附件很多,是为使用该型油泵的不同车型准备的,其实具体到一个车型只会用到其中的一少部分:

这是电装油泵特写:

新旧油泵对比,除了塑料的颜色因为汽油浸泡有所变化之外其他都一模一样:

旧油泵的出油口上有三个零件,新油泵也需要安装这三个零件,已经包含在新油泵的附件包中:

先把一个新的塑料座安上:

然后是一个新橡胶密封圈:

最后压上一个新塑料盖:

旧油泵上唯一一个需要重复使用的零件是这个底部橡胶盖,其他全部换新:

油泵滤网必须换新的,这是新滤网,副厂的就可以:

里面是一个滤网和一个弹簧卡圈:

拆掉保护盖:

压到新油泵的进油口上:

然后用尖嘴钳怼上弹簧卡圈固定好:

油泵就准备好了:

把油泵插入新汽油滤清器中:

对齐油泵出油口和滤清器对应的洞:

用手掌用力压入即安装到位:

安装好的油泵:

然后把油量传感器从旧滤清器上拆下,它也需要重复使用,用手往下扣就能拆下:

油量传感器特写:

对齐新滤清器上的位置,往上一推咔哒一声就安装到位:

安装好油量传感器的新滤清器:

把油泵总成上盖拿来,接上油泵插头和传感器插头:

然后卡好上盖的几个卡子:

下盖也是一样对齐卡好卡子,这样油泵总成就组装完毕:

回到车内,把油泵总成倾斜放入油箱安装口,让传感器浮子先进去,然后把油泵总成安装到位:

安装到位:

拧上8个固定螺丝:

把出油口的塑料固定卡插进一点点:

然后把油管接头放进去,在把锁定卡子推进去到位:

最后把两个电气接头接好:

这时候就可以重新接上电池接头,把钥匙转到ON位,再回到OFF再到ON反复几次,给供油系统加压,就可以点火启动发动机了。第一次启动的时间可能会比平时长几秒钟,这是正常的,系统需要加压。发动机启动之后马上到后座去看看新换的油泵总成那里有没有任何漏油,没有的话听一下声音,正常的油泵应该有很轻的嗡嗡声但是不能有尖锐的声音。

再回到驾驶室,踩油门加速到转速接近红线,发动机应该对油门反应灵敏,转速稳定。同时注意检查一下油量表的指针应该和换油泵前在同一个位置。

最后,把后座的操作口重新粘回去,不需要用新的胶,剩的旧原厂胶就足够结实了:

把拆下的后座座垫安装好。至此,这个DIY工作就算圆满完成!

但是。。。。。。帖子还没有完,最后是一个彩蛋,把拆下的旧汽油滤拆开看看。

上切割机:

切掉上面看到了滤芯但是还拆不开:

继续再切:

滤芯出来了,是一个弧形的瓦状结构,用瓦楞状滤纸折叠而成:

拆开滤纸,有点黑,但是总体上说还不算太脏,说明这个车历史上加的油的油品质量还说得过去:

网友:
非常详细,厉害啊。
数码QQ群 234456000
诚邀电子、数码、汽车大湿的加入

网友:
真够详细的,可以照着一步步操作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更换物件不是太难,关键是要知道在哪里和如何使用工具。

网友:
这图片也太高清了吧

网友:
隔着屏幕闻到了满满的汽油味道

网友:
楼主转发的这篇文章里面的汽油滤指的是油箱里面的那个,一般还在油箱外部有一个汽油滤芯,平时更换保养指的就是外部那个

网友:
hongo老师的帖子是教科书式的维修操作手册。

网友:
我的是柴油车 回头也拆开看看油泵是咋工作的

网友:
真正的拆机大师,还要配个摄影师。。

网友:
大佬大佬   这个都自己搞

网友:
虽然自己不会用到,可是还是要支持一下楼主的分享精神,支持一下

网友:
好帖,学习了
不知道雅力士是不是也是可以从后排拆出油泵的

网友:
原来这种汽油滤芯是封装在油箱那部分的。

整个就是一个完整教程啊。

网友:
油箱里还挺干净的。

网友:
结构很复杂啊

网友:
这个也是预防性更换

网友:
可是,楼主为什么也要换呢?这丰田原装的应该是和汽车一样寿命啊。

网友:
把油开到跳灯再拆是不是更能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