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交流电钻调速器

楼主(2023-03-13):
很多年前买的一个冲击两用交流电钻,借给朋友安装监控用,朋友告诉我电钻被他给用坏了,让我看看能不能修一下。拆开电钻,也没发现问题,测量了定子和转子绕组都是好的,所以怀疑是电钻交流调速器损坏了。从某宝上买了一套,换上果然好了。电钻调速器看起来很紧凑的样子,一直不清楚这东西的工作原理,所以就拆开看看吧。主要是不太懂里边的机械结构,电路部分应该就是个可控硅调速。

调速器和正反转开关是组合在一起的,可以很轻易的分开

拆开调速器的一侧塑料片,里边是个屏蔽罩

拆开另一侧的,里边露出了机械开关部分

拆开仔细观察,原来是开关的触点铜片掉了一个,所以电路不起作用了。

上面黑色的旋钮是调节转速形成的,也就是可以限制最大转速,由机械原理来实现,主要是调节电位器触电的行程距离。从上下两图中可以看到白色的塑料片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就是转动黑色旋钮的效果。

拆开调节机构,里边还很复杂,光弹簧就有3根。

拆出调速电路板,果然是采用的可控硅调速电路

调速用的是电位器,上面的白色塑料片上的叉形铜片做触点

全部的零件了,没想到里边的东西还不少。

网友A:
可控硅不能调整直流把?也一直奇怪如此小如何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不能调整直流把?也一直奇怪如此小如何调速

确实不能调直流,直接最大转速。可控硅必须正弦波交流输入,调节空占比。楼主的是碳膜电阻缩水版,好点的是多触点金属膜,连接1排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不能调整直流把?也一直奇怪如此小如何调速

调直流的是mos管,电路有区别,

网友:
拆的彻底,调速器里东西还不少

网友B:
谢谢分享,和吊扇的电子调速器电路一模一样,除开电位器就三只元件:双向可控硅、双向触发二极管、无极性电容,原理就是电容通过电位器充电,当电容两端电压超过触发二极管的阈值电压时触发二极管导通,电容通过触发二极管向可控硅门极放电,可控硅导通直至电流过零,也就是电位器阻值越小时电容充电越快,可控硅导通时刻越提前,导通时长越长,负载得到的功率越大,反之越小。

网友:
看看是怎么实现调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和吊扇的电子调速器电路一模一样,除开电位器就三只元件:双向可控硅、双向触发二极管、无极性电 ...

电扇是交流用可控硅,电转是直流,不是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扇是交流用可控硅,电转是直流,不是可控硅

请认真读图,楼主发的图片元器件丝印非常清楚,BTB04是800V 4A的双向可控硅,DB3是导通阈值电压30V左右的双向触发二极管,但凡用这种调速电路的电钻一定是交流电钻,直流电钻是另外一种调速电路(比如555+MOS管)

网友:
调速是要分交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认真读图,楼主发的图片元器件丝印非常清楚,BTB04是800V 4A的双向可控硅,DB3是导通阈值电压30V左右的 ...

那就是我没看明白,我就是奇怪直流电池转怎么调速,正好也想到了插电220伏的也能调速,这么小空间真不容易

网友:
还真是交流电钻,心里想的电池钻,就想成直流控制

网友:
楼主拆的彻底,kygggg坛友解释的清楚!!

网友:
可控硅调压实现电机调速,是交流的。

网友:
是啊,人家这个电路控制的比较滑顺,比自己外置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扇是交流用可控硅,电转是直流,不是可控硅

这电钴用的也是交流,不是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电钴用的也是交流,不是直流。

我一直想的是电池手电钻怎么调速,看见电转就想成直流的,交流的比较好理解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大师了,出来瞅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的是电池手电钻怎么调速,看见电转就想成直流的,交流的比较好理解 ...

直流的倒也有,是磁定子或磁转子的,用不成交流电,串激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的。

网友:
这也可以用来给角磨机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