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基本找到原因,烧水后插头烫手,拆开看也看不到原因

楼主(2023-03-13):
用电安全,最近发现电磁炉2相插头烧变形了,换成3插头继续用。
又发现烧水壶插头烫手,看插头挺好,换插座后,插头仍然烫手!使用其他烧水壶后插头几乎不升温,看来是这个插头问题。拆开看又看不到哪里不好。
2插是电磁炉变形的插头

更新
插头是铜的,插座换过没问题,烧水时手摸接近插头处线发热,已经更换,再烧水试试。
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那种一千多的热成像仪能找到这个插头的毛病

网友:
目测电线线径小了,电水壶好像1800W,功率太大。

网友:
拿一个吸铁石试试

网友:
看来只能怀疑“插头”内部了,
测一下线的电阻?

网友:
我猜接点是铝的氧化了,电阻变大

网友:
你好像漏了墙上的插座没有检查吧。

网友:
插头烫手是电热功率太大或都是插头和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
发现这种问题把插头拔下来先看插板热不热,插板热则先处理插板问题,插板不热再看线的中段热不热,线中段不热一般都是插头的插片与线的连接点出问题了,换一个插头压接好就能用

网友:
电磁炉是正经的电磁炉么,热水壶是正经的热水壶么

插头里面接触不良吧,得拆了包胶

网友:
有可能三插内部开焊虚接引至的

网友:
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导致过热?

网友:
2眼插头已经鼓了,肯定是铝的,用小刀刮一下,是白的是铝的,是黄的,才是铜的。
铜铝线与铝头焊接已经虚焊了。赶紧换,不然插座也要烧坏。
简单方法是:减掉2眼坏头,找个带线的好2眼或3眼插头接上,用电工胶布包好

网友:
插头焊接时锡没有吃满,只焊接了一半的线材。

网友:
确认下插头的材质吧

网友:
重点是检查接触点,看看接触是否紧密,氧化层必须清理干净。

网友:
都说接触不良,我遇到过插头铁片做的,接大功率电器发热把插座塑料熔化情况,换上破损老旧插头的黄铜插片后,就不热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零火线阻值,是不是线内部连电了,
看描述,实在没看懂,是整个底座都换了,然后用这个水壶烧水就不存在发热吗?
如果是的话,就换掉线试试,
如果还是热就看底座里面是不是连电了,有水进去了?或者锈了,接触不好?

网友:
刮一下插头,是不是铝的?
解剖一下插脚与线缆的连接,同时看一下线缆的线径和线缆的材质?

网友:
插头内部处于似断未断的状态,换一个插头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