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自行车里程表!!

楼主(2023-03-13):
朋友送了一辆全新的自行车,我需求不大,就偶尔饭后去太湖边骑行下,自己更换了座垫(吐槽公路车坐垫太硬了),还有加了脚撑和手机架!

总的感受还行,主要我也没接触过其他车子;可能没调试过,就一个常用档位不响,其他换挡后都会擦链条, 还有就是车子太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寸,我1.74的人勉强脚沾地(坐垫调最低了)

现在想求推荐一款靠谱一点的里程表,我就想看看这车我到底能骑多少公里总历程,其实速度我反而不太需求!
要求:
1、100元以内;
2、有线无线均可,但是要可靠,数据不失真不丢失;

3、最好充电式,换电也没关系,不过别太频繁;
4、假如是换电的,总里程别清空了;
5、能轻微防水(雨天我是不骑的,就怕骑一半下雨了);

网友:
不花钱的APP,不知道准不准了,是按GPS定位算出来的

网友:
100以内可选的多,国产西骑者,顺东,inbike都行。稍微加点钱可以上猫眼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码表更换电池可以保存数据的,我用过的几种都是更换电池后数据丢失或……

网友:
码表一定要能防震,防止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我买的80多的码表因为剧烈的震动,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甩碎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买过了。

网友:
个人觉得无需里程表

网友:
手机软件最好用,自行车别投资了,都是两个月热度,要不也不会送你。

网友A:
100以内就不要买码表了,没有传感器连接、没有数据分析、系统上传的码表也就是计个数,手机上下载的行者、咕咚、以及华为三星等手机自带的运动APP比这种码表好的多,如果你怕GPS不准或者没有信号,可以在花鼓上加一个蓝牙的速度计,也就一百多块钱
目测你的坐垫放的太低了,人坐在车垫上,脚后跟踩脚踏转到最低点,腿是稍微弯曲,按这个标准来调坐垫高度,另外长时间骑行硬坐垫比软坐垫对于人来说损伤的会更小,舒适度会更高,所以专业的公路车用从是碳底坐垫。
你这辆车如果是代步用倒无所谓,如果要作为自行车骑行运动来用,最好核对一下车架尺寸是否合适自己,否则把膝盖坏了可是不可逆转的

网友:
行者自己出的码表,貌似也不贵,不过还是超预算了

网友:
淘宝搜一下  顺东 品牌 我买的29元的,带背光,可以快拆,关键是省电,2年了电池还有电,附送的5块电池还没有用了
功能很多,但用的上的就一个速度,单次里程和总里程,还有时间,背光能常量也是个实用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以内就不要买码表了,没有传感器连接、没有数据分析、系统上传的码表也就是计个数,手机上下载的行者、 ...

一直想知道骑车的时候身体重量在屁股上,还是脚上,还是哪里,感觉日本那种靠后的大座位更合理。以前骑27寸的山地款式,单程8-9公里,感觉比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知道骑车的时候身体重量在屁股上,还是脚上,还是哪里,感觉日本那种靠后的大座位更合理。以前骑27 ...

身体重量的主要支撑点是在屁股的左右两块骨头上,脚分担了一部分身体的重量,手分担的更少些,坐垫靠前还是靠后是根据你的腿长和你的身体柔韧性来决定的,坐垫过宽,臀部被挤压摩擦的面积也加大。

骑山地车比较累,除车重轮胎宽阻力大的原因以外,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不及时进行变速的调整,许多骑友从上车到下车,不管是起步、上坡还是下坡,几乎是一档到底,这样能不累吗

网友:
入骑行这个坑,让大部分人花好几千块钱去做个飞艇显然不太现实,但买车前最好去咨询一些入门早的人士和一些口碑好的品牌车店,做个简单的身体测量、测试,再决定买的车型、车架大小,根据身体测量的数据进行车辆的调整,千万不要盲目的随便买一辆车,不做任何的调整设定就去骑个五十一百公里,也许就这一次会让你永远害怕骑行

网友:
自行车码表有磁铁+干簧管的、GPS的、地磁感应和三轴陀螺仪的,磁铁+干簧管的最省电,就是个计数器,只要轮子周长输入正确,出来的数据很可靠,一块纽扣电池管三年,价格也相对便宜。GPS的手机装个APP也能凑合用,讲究的就上佳明或者其他品牌的专业码表。
磁铁+干簧管式的码表推荐sigma,不为别的,我一直用这个。后来换了佳明就闲置了,有三块sigma在抽屉里吃灰,楼主想要可以私我,咳咳咳。。。
磁铁+干簧管式的码表数据量不多,就速度、里程、时间、踏频,基本够用。换电池的动作要快,断电时间长了,历史数据就没了,其他类型的码表不存在这个问题,数据保存在手机或者电脑或者云端,数据量很丰富,可以帮助自己分析、掌握和提升骑行成绩。
个人还是推荐手机安装APP替代码表

网友:
如果仅仅是看速度、计里程的,随便找一款都可以用;如果需要数据分析的,还是手机骑行软件好用,而且这些数据还可以备考。

网友:
我骑远程用手机地图软件,好的里程表不便宜

网友:
一个旧手机   +  一张附卡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