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压泵不工作了,可以去除控制器么?

楼主(2023-03-13):
臣源自吸泵380W

水流开关坏了,直接拔掉了水流开关。可以正常使用。

前天,发现所有指示灯都一起闪烁,泵不工作了;最后变成了不闪烁,泵也不工作了。

拿去本地家电维修,师傅判断是接线盒里的控制板坏了。咨询厂家客服,有拆机件,要120块。感觉贵!

问问达人们,可以不使用控制器,或者说跳过控制器,让泵直接工作么?还是说控制板坏了,泵相当于废了。

楼主:
搜到这个帖子,有达人指导可以跳过控制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78

但是家元-54,看不到大图。有路过的达人能帮看下给个大图,也好,谢谢!

网友A:
都灌胶的啊。。。要不自己修修

网友B: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手动控制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灌胶的啊。。。要不自己修修

是灌胶的,不过面积小,手动给除了胶。
看到了主板的厂家,找到相同的产品,但是厂家说他们只提供板子,没有对应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手动控制意义不大

如果现在的泵不用控制器可以正常使用的话。

有一个思路是,是不是可以另外再买一个其他的控制器,和现在的泵组合起来使用?请指点!

网友C:
改机械的压力开关,然后并上去一个小压力罐缓冲一下,就能自动跟着压力启动和停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机械的压力开关,然后并上去一个小压力罐缓冲一下,就能自动跟着压力启动和停机了 ...

现有的接线方式要改变么?谢谢建议

网友D:
只要是泵好的,可以不用控制器。可以手动控制,也可以另外买个水流开关或者压力开关或者电子开关。

网友:
换板子吧,逛咸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泵好的,可以不用控制器。可以手动控制,也可以另外买个水流开关或者压力开关或者电子开关。 ...

测试了泵是好的。看之前有个朋友遇到问题,也有建议说直接把压力开关串联到火线上,零件直接接到电机上的。不确定这样是不是可以得?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泵好的,可以不用控制器。可以手动控制,也可以另外买个水流开关或者压力开关或者电子开关。 ...

图片是现在的接法。压力开关是和蓝色线接一起呢?还是和红色线接一起?

网友E:
先把继电器换换,也许有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继电器换换,也许有奇迹

我也是一眼瞄到继电器了,一般都是这个触点出问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继电器换换,也许有奇迹

谢谢!已经把板子给去除了,现在是手动控制阶段。准备买一个压力控制器,组合使用

网友F:
这个板是根据水压控制泵的启停,可以用机械式的水压开关替代,当然接线要重新搞,不过也不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是根据水压控制泵的启停,可以用机械式的水压开关替代,当然接线要重新搞,不过也不难,供参考
...

谢谢建议,现在用的是人工断电法,用,通电,不用,断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是现在的接法。压力开关是和蓝色线接一起呢?还是和红色线接一起?
...

串在红线上,相当于加个开关。

网友:
随便买个水流感应开关改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在红线上,相当于加个开关。

好的。谢谢!
买了一个 “全自动水泵智能控制器增压泵水压水流电子压力开关可调自吸泵家用” 100块
准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