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上捡的一台hp品牌的未知机器,有知道的TX可以告诉我这个怎么用,先谢过了。

楼主(2023-03-13):
路上捡的一台不知功能的hp品牌的小东西,黄银配色相当惹眼,放了有几个月了,闲来没事想起来收拾收拾翻出来这个小家伙,有知道的劳烦告知下怎么用,不胜感谢

网友A:
感觉是婴儿无线监护器,放孩子床边,发射无线信号,父母在另一个房间有个接收器,孩子醒了啼哭,父母通过接收器就能听到。

网友:
拿个收音机看看调频波段能不能收到其信号,能收到就好玩了。感觉不是HP的,HP会生产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婴儿无线监护器,放孩子床边,发射无线信号,父母在另一个房间有个接收器,孩子醒了啼哭,父母通过接 ...

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还有一件你没有 那件是你把电视音频输出接入 用这个听电视伴音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调频无线发射机,输入音频信号或话筒信号,可以调制后发射出去,可以通过调频接收机或调频无线耳机接收,可以试试,看看是不是在普通调频范围内,如果是,用调频收音机即可收听。

网友:
HP电脑经销商定制的赠品小礼物

网友:
看结构像是无线发射机,但没看到天线。

网友:
做工一般      质量一般

网友:
早期的无线耳机发射器,现在蓝牙替代了调频发射。

网友:
无线发射器

网友:
嗯,应该是无线耳机发射器

网友:
照看老人小孩的?还hp?

网友:
和无线有关

网友:
看电路板感觉应该是个FM发射器。

网友:
有线耳机转换成无线耳机!

网友:
hp的脑门子被挤了出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