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活动款小电磨电机不咋地

楼主(2023-03-13):
就是活动前段时间几元买的美耐特小电磨吗,打磨小东西用了一共差不多十几个小时吧现在用着声音贼大,拆开想加点机油结果发现碳刷基本磨到底了当时不知被那个坛友的帖子误导了说是高铜碳刷,我的拆开就是普通碳刷脆得很,这玩意真的不耐用换电机的钱好像够可以在撸一个了不高兴,突然眼前一亮转子铜皮触点一点磨损都看不出来,不如把碳刷改成铜刷子试试看还有救吗,找了个以前Dvd是伺服电机5.9V的天生就是铜刷子但是单薄,于是在刷子上面焊接了一片铜皮增加厚度,就这样12V超载运行测试了一晚上10—早上9点钟,现在拆开电机刷子铜皮磨损微乎其微转子铜皮也看不出磨损,看这个样子起码最低可以用50个小时以上,这下子直接去找个2MM的小铜块焊刷子上面小电磨电机上面如果在废了基本就可以扔了。

网友:
选择了便宜,就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只有错买的。

网友A:
再撸一台割麦子用用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撸一台割麦子用用对比一下

割韭菜呢,还戈麦子

网友:
两个品牌都撸了,都差不多。。。

网友B:
铜刷磨久了,掉下来的铜粉填进换向器缝隙里会短路

网友C:
要不怎么说是成 、人 的玩具呢,昨天用买的小电磨-换了个足量2A的电源,就在塑料瓶盖上钻了2个孔,电机前面的轴就热的烫手....

网友:
扁形电机和薄金属电刷,看着像复读机上用的,给电磨高速旋转容易磨损。至少有外壳能利用,里面换12伏遥控车碳刷电机。

网友:
转子是铜线吗?

网友:
这个本领就不是拿来干活的,是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刷磨久了,掉下来的铜粉填进换向器缝隙里会短路

你确定带油的碳粉就不会,关键点在铜皮和转子接触的地方要够光滑然后机油或者黄油抹上一定耐用的,这个小电机就是当年DVD的伺服电机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撸一台割麦子用用对比一下

都是一路货色没必要了,以前买的调速的,这个买来备用结果没法比

网友D:
我觉得价格在那儿摆着呢,钱多的可以买无刷的,我们穷人就买有刷的,主要用的少,玩具而已。我都拆开加油了,说实话,噪音还可以接受。如果坏了的话,用红包,几元钱再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价格在那儿摆着呢,钱多的可以买无刷的,我们穷人就买有刷的,主要用的少,玩具而已。我都拆开加油了 ...

对头手头还有几个囤货,只是想试试看方法可行不

网友:
你这DVD小电机转速低这样搞没问题,电磨电机转速高这样搞不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怎么说是成 、人 的玩具呢,昨天用买的小电磨-换了个足量2A的电源,就在塑料瓶盖上钻了2个孔,电机前面 ...

电磨转速高钻PCB的话这转速就差不多了,3mm的钻头这转速太高了。

网友:
换个遥控飞机上的有刷电机,粗线圈的。

网友:
2块多的小电磨,2把5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