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彩屏仪表时不时死机拆了看看

楼主(2023-03-13):
前段时间在牧宝入手了这个usb表,功能还可以做工也不错。可就是时不时会死机,有没有大神有解决办法?另外这个单片机型号有没有知道的坛友告诉我一下?是不是可以更换解决?单片机这面
其他的是商家宣传图

网友A:
维简A2Q有券的时候也就十来块钱一个,比这杂牌的U表不知好多少倍,仪器仪表用在正经场合尽量别买杂牌的。

网友:
我的才1年就光衰了 现在看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简A2Q有券的时候也就十来块钱一个,比这杂牌的U表不知好多少倍,仪器仪表用在正经场合尽量别买杂牌的。 ...

谢谢,我回头看看

网友:
维简A2Q  蹲一蹲

网友:
我买了个OLED的
结果一年多 OLED完蛋了。
然后我到处搜有没有那种OLED
结果没搜到
一气之下垃圾桶伺候

网友B:
连个按钮都没有。应该搞个复位按钮。光衰一般是持续工作发热导致

网友C:
前几天优惠购5元一个

网友D:
这玩意有修的价值吗?搞不好买配件加邮费的钱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E:
看那3.3v是不是有虚焊啊。。。

网友F:
电容查一下是不是有失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优惠购5元一个

在哪里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个按钮都没有。应该搞个复位按钮。光衰一般是持续工作发热导致

自己DIY一下亮度低一点,应该可以用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那3.3v是不是有虚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查一下是不是有失效的

感谢指导,我回去检查检查

网友:
那个3.3V脚绝对虚焊了,整个烙铁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买了坛友5块的表,好用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有修的价值吗?搞不好买配件加邮费的钱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作为资深垃圾佬,体验的就是维修的快乐